[USB] STM32H723VE使用USB3300高速USB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02-17):
最近在使用STM32H723这款芯片,用到高速USB,这个芯片,使用官方cube max 生成代码高速USB CDC代码后无任何修改,然后下载到单片机使用仿真器复位程序正常启动,USB串口枚举正常,断电上电后程序不运行,仿真器无法找到芯片,需要将BOOT0拉高进入官方bootloade模式才能再吃连接仿真器,程序未配置读写保护,这个问题很奇怪,怀疑USB3300问,去掉3300芯片也一样无法连接仿真器,仍需要短接BOOT0到VCC。另外:BOOT0接地良好。

网友A:
验证一个问题,将芯片程序清除干净,是不是都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验证一个问题,将芯片程序清除干净,是不是都恢复正常了

程序全片擦除,选项字节恢复默认配置,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全片擦除,选项字节恢复默认配置,没有用!

软件的问题排除了,那剩下只有硬件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要去查硬件,可以用最小核心板去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的问题排除了,那剩下只有硬件问题了。

找到问题了,上电后端有钽电容上电波形缓慢,导致单片机锁死,将钽电容去掉或者加大RC复位电路的电容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刚开始查过RC,有10k 100nf改成10k 220nf 没有用,后来改到1uf才可以,根据这个现象查了下上电波形才确认,不过这个板子其它产品一直在用STM32H7B0没有问题,换成STM32H723出问题了,所以一开始没有怀疑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上电后端有钽电容上电波形缓慢,导致单片机锁死,将钽电容去掉或者加大RC复位电路的电容都可 ...

谢谢告知最终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