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的3个ADC怎么实现最快速度采集8通道数据?

楼主(2023-02-18):
我需要用F407的ADC 4us采集一次8通道数据,请问怎么处理比较好?

楼主:
3个ADC使用DMA+TIM,2.4Msps分别采集3.3.2(共)个通道,可以实现4us 8通道数据采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3个ADC使用DMA+TIM,2.4Msps分别采集3.3.2(共)个通道,可以实现4us 8通道数据采集吗?

这样使用是没问题的。
例子可以参考我们V5板子的一代示波器,就是3个ADC+DAM+TIM,每个ADC都是独立配置的TIM+DMA。

网友:
实时采集肯定没有问题,全交给DMA就好了。 只是,数据处理非常困难。 每个微秒都需要处理2个int16数据,不论是发送给上位机,还是本机进行计算存储,cpu资源都相当的紧张。
M4的在1微秒内,大概只能执行100条指令。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使用是没问题的。
例子可以参考我们V5板子的一代示波器,就是3个ADC+DAM+TIM,每个ADC都是独立配置 ...

大佬麻烦发下您的V5示波器代码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