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PWM输入模式问题!!!!

楼主(2023-02-18):
请问大佬儿们,
我用PWM输入模式捕获转速,
用H7引脚输出PWM方波,再进行捕获,非常准确,
但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在进行捕获,数据根本不对,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是不是有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是不是有负压。

没有负压,已经做了偏置了。
最新测试,
1. 使用网上的输入捕获教程源代码尝试,也是同样的结果,板子产生PWM可以,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不可以。
2. 使用最简单的外部中断+定时器尝试,结果一样。
所以,我感觉是根本识别不了外部方波进入引脚的上升沿,但奇怪的是自己产生的PWM可以。
请问,硬汉哥,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折腾很久了,实在是很着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负压,已经做了偏置了。
最新测试,
1. 使用网上的输入捕获教程源代码尝试,也是同样的结果,板子 ...

示波器测试下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和你的板子PWM输出,都输出1KHz,3.3V幅值的方波,看看效果一样不。

一样的话,不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
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对不对,打在直流模式,注意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你看看是不是你阻抗设置问题,一般是高阻和50欧姆,因为不知道你的输入负载,可以试试调一下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