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全家桶] VSCode有些情景下的go to def不好使(已经解决)

楼主(2023-02-20):
2023-07-30补充,后续新版VSCode已经解决此bug

特定下面这种情景,查看ThreadX的源码

最后直接卡在了 _tx_initialize_kernel_enter 上,无法看其源码

网友:
我有时点了会到声明上,你会跳到定义上

网友:
最烦是老跳到声明上去

网友A:
感觉是vscode没有keil上面的路径配置。

网友B:
配置了c_cpp_properties.json里面的includePath没有

网友C: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找到解决办法。老大找到了解决办法,别忘了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vscode没有keil上面的路径配置。

这个是IAR的vscode插件,就楼主位的跳转位置不对,其它跳转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了c_cpp_properties.json里面的includePath没有

配置了,这个是IAR的vscode插件,就楼主位的跳转位置不对,其它跳转都没有问题。

网友D:
要配置 c_cpp_properties.json
iar的工程,装iar_build插件之后能识别项目的配置信息,可以在VScode上编译,错误跳转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找到解决办法。老大找到了解决办法,别忘了分享一下

以前的代码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楼主方式的代码书写方式就不行了,直接跳到定义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配置 c_cpp_properties.json
iar的工程,装iar_build插件之后能识别项目的配置信息,可以在VScode上编译 ...

仅楼主位这种场景的定义方式无法正常跳转,其它的,IAR的VSCode插件都可以正常识别

有没有修改建议

网友E:
看是有问题。检查下这个配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是有问题。检查下这个配置看看:

测试了,不行

网友B:
你手动添加一下includePath,最简单的就像我这样,直接把整个源码的根目录加进行, 双星号表示目录下的所有子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动添加一下includePath,最简单的就像我这样,直接把整个源码的根目录加进行, 双星号表示目录下的所 ...

这个IAR自带的插件已经配置好了。

网友F:
VS code试了很多次,在宏解释方面比起Eclipse差距还是太大,对于嵌入式这种嵌套宏定义满天飞的环境太不友好了。

譬如现在最新版的1.14.3插件,连下面这段代码里unuse code 1会正确变暗而unuse code 2却不会。
#if 0
unuse code 1
#endif

#define A 0
#if A
unuse code 2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F:
VS code试了很多次,在宏解释方面比起Eclipse差距还是太大,对于嵌入式这种嵌套宏定义满天飞的环境太不友好 ...

宏跳转这块,有些特定场景,确实不太好用。

网友G:
装了好几次,最后都删了。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软件真的不好用,比source insight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装了好几次,最后都删了。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软件真的不好用,比source insight差远了。

已经离不开这个软件了。大部分时间都好用,不影响使用。

网友H:
用cmake生成compile_commands.json文件配合clangd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cmake生成compile_commands.json文件配合clangd

这种方式可以解决这种宏定义方式吗

网友:
感觉貌似还是使用 Clion + CubeMX 好使哟

网友:
我还一直在用MDK自带编辑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可以解决这种宏定义方式吗

compile_commands.json是根据编译的工程所需的源文件和宏生成,相比source insight更精准,cmake工程编译需开启宏set(CMAKE_EXPORT_COMPILE_COMMANDS ON),编译目录下会生成对应的compile_commands.json文件,vscode中clangd插件的参数配置中需添加对应的compile_commands.json目录。使用makefile管理的工程可以使用bear生成compile_commands.json,如linux kernel阅读。总之,vscode+clang+compile_commands.json阅读源码是更优于source insight的,具体的配置可以参考这篇博主的文章:https://blog.csdn.net/tyKuGengty/article/details/120119820

楼主:
引用 网友H:
compile_commands.json是根据编译的工程所需的源文件和宏生成,相比source insight更精准,cmake工程编译 ...

非常感谢分享。

就是太折腾了,现在是想把IAR的VS Code插件解决下,他这个插件使用起来很简单,安装就可以使用。

楼主(2023-07-30):
此bug已经解决

网友I:
最新版本的vscod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新版本的vscode吗?

我用的这个版本

网友I(2024-12-21):
这种方式的提示,是不是也没有达到完美的状态?每次都要手动选择一个定义。也比较费劲。sourceinsight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方式的提示,是不是也没有达到完美的状态?每次都要手动选择一个定义。也比较费劲。sourceinsight也 ...

因为匹配的选项有好几个,需要用户选择下使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