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向各位大佬求助一下HC32F4A0中EXMC功能的配置

楼主(2023-02-20):
第一次用这个芯片发现这个芯片在传输数据的时候CE0口无法拉低电平,调试配置了很多次,资料翻来复去看,都没发现问题在哪里,是在为移植GUI做驱动,八位的,可能需要地址数据线复用

网友:
作为通用GPIO方式可以配置低电平吗

网友:
以前搞过,好像是有几个io默认配置成jtag还有什么忘了,清一下这几个io复用的寄存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