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 LINK UP AND DOWN

楼主(2023-02-20):
问题:使用zynq 7020 做回环实验,串口打印一直是 ETHERNET LINK UP AND DOWN。
想请问下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已经被困扰2天了。

背景:sdk软件中IP地址设置的192, 168,   12, 10。 本地电脑设置的 IP
,有试过直接和电脑连接,以及通过路由器连接。

楼主:
补充部分代码:
串口打印的信息:

网友:
ETHERNET LINK UP AND DOWN是读取的PHY寄存器状态,你这个寄存器状态一直就这么吗,直接读取对应的寄存器试试

楼主:
现在是裸机跑的,我来试试操作系统看看。裸机不知道怎么去读寄存器。

网友:
初始化Zynq的TCP/IP协议栈,配置网关参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