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中断优先级分组设置问题

楼主(2023-02-20):
在V7例程中的8串口FIFO程序中,设置的中断优先级分组是 4;怎么设置 USART1_IRQn 中断 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是 0 和 1 呢?

是写错了吗?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后,这个子优先级设置就不起作用了,随意写个什么值,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后,这个子优先级设置就不起作用了,随意写个什么值,不影响。

了解了,我之前一直以为子优先级必须要设置成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后,这个子优先级设置就不起作用了,随意写个什么值,不影响。

子优先级和那个RTOS的时钟轮询,感觉再给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