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x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编程无法进入主函数问题

楼主(2023-02-21):
我手上有块板子,采用的是MT25QL256 QSPI NOR FLASH,自己改写了下载算法,app能正常下载。单独内部Flash boot+外部QSPI Flash app模式下能正常执行。
但是改为内部Flash和外部QSPI混合运行程序就无法正常工作,程序异常死机,主函数初始化也对QSPI进行了初始化和内存映射,程序也进行了分散加载,目前不清楚具体原因。

不知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能否解答一下。
运行卡死:

下面是一些相关的配置图

网友A:
前面在内部Flash运行的代码没问题吧,然后就是执行QSPI Flash的程序时出问题?

从你的截图来看,好像还没有运行到执行QSPI Flash的程序就卡住了。

楼主:
单独boot或者app都没有问题,改成混合模式后程序直接卡死

楼主:
单独boot+app下载和运行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在内部Flash运行的代码没问题吧,然后就是执行QSPI Flash的程序时出问题?

从你的截图来看,好像还 ...

没有运行到主程序,一运行就跑飞了。单独的boot+app是能正常执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运行到主程序,一运行就跑飞了。单独的boot+app是能正常执行的。

可以这样测试下,先仅将一个文件设置到外部QSPI Flash里面,最好跟其它文件都没有关联的一个简单函数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测试下,先仅将一个文件设置到外部QSPI Flash里面,最好跟其它文件都没有关联的一个简单函数测试 ...

删了很多,还是一运行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测试下,先仅将一个文件设置到外部QSPI Flash里面,最好跟其它文件都没有关联的一个简单函数测试 ...

硬汉哥,不知你这边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思路呢,如果只采用0x8000000下载和启动,代码运行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不知你这边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思路呢,如果只采用0x8000000下载和启动,代码运行没有任何问题。

不用调试,直接下载运行,在几个关键点做个串口打印,看看是不是一加载QSPI Flash就死机,如果是的话
两个问题:
1、确定是否正常这部分程序到QSPI Flash了
2、可以考虑内存映射模式简单读取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试,直接下载运行,在几个关键点做个串口打印,看看是不是一加载QSPI Flash就死机,如果是的话
两 ...

挂在了中断向量表,从代码来看中断向量表地址拷贝没有对。
正常代码应该如下:
但是我进行分散加载后运行如下:
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了,不知硬汉哥有没有其他解决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挂在了中断向量表,从代码来看中断向量表地址拷贝没有对。
正常代码应该如下:

不能调试状态看了,因为MDK在进入调试状态瞬间会有个短暂的全速运行过程,如果你的程序有问题,MDK就无法正常调试跟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调试状态看了,因为MDK在进入调试状态瞬间会有个短暂的全速运行过程,如果你的程序有问题,MDK就无法 ...

目前问题算是找到了,我用的MDK工程树中一旦改写了分散加载,就不能正常运行,
反而在Target linker下修改.sct文件后能正常执行。代码中数据量大的基本都是字库和图形文件,是不是编译器原因还未能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问题算是找到了,我用的MDK工程树中一旦改写了分散加载,就不能正常运行,
反而在Target linker下修 ...

修改工程树,也有一个sct文件生成的,你对比下应该就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