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H7-TOOL脱机烧录完成赛普拉斯PSOC6全系列支持,下个固件2.20版本添加发布

楼主(2023-02-22):
Psoc4支持很早就添加支持了,但PSOC6一直有点问题,花了不少时间,最近已经成功完成PSOC6全系列支持

将要发布的2.20固件正式添加支持

网友A:
这周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周差不多了吧

本周末左右将发布2.20固件,增加了很多款芯片的脱机烧录支持,得发布一个版本了。

制作FreeRTOS Trace的DWARF格式解析花了不少时间,还是有点问题。准备第2版Trace升级再加FreeRTOS。

RTX5,ThreadX和uCOS-III Trace作为首版先上线发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周末左右将发布2.20固件,增加了很多款芯片的脱机烧录支持,得发布一个版本了。

制作FreeRTOS Trace ...

老师, 如果FreeRTOS真的不好获取的话, 能不能搞个输入框 , 我们自己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周末左右将发布2.20固件,增加了很多款芯片的脱机烧录支持,得发布一个版本了。

制作FreeRTOS Trace ...

这次没有FreeRTOS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 如果FreeRTOS真的不好获取的话, 能不能搞个输入框 , 我们自己输入

可以获取,解析DWARF就行。当前脱机烧录增加了好几款芯片,不想再拖了,先发布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没有FreeRTOS是吧

对,这个版本不添加FreeRTOS了,下个版本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 如果FreeRTOS真的不好获取的话, 能不能搞个输入框 , 我们自己输入

可以这样,如果大家要使用FreeRTOS尝鲜的话,我简单写个C代码,大家将地址打印出来后,添加LUA里面即可。

网友C:
想知道RTT的命令快捷方式  什么时候 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RTT的命令快捷方式  什么时候 上线

这个功能我已经收录了

这个版本如果加不上,下个2.21版本一定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