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 FFC软排线怎么用烙铁焊接的? 不怕烫吗?有不同的材料种类吗?

楼主(2023-02-22):
看到有些产品上,软排线直接焊接到了PCB上,这种软排线是土黄色的那种。 这种是能耐高温的吗?

常见的FFC软排线是白色的,我试着用烙铁上点锡,结果烫坏了。。。

难道要特别选择某种软排线吗? 什么类型的呢?

网友:
白色这种软排线是要上接口座的,不是给你直接焊的

网友:
FFC软排线不能焊接,像帖子中用于焊接的排线就做FPC,具体区别可参考这个链接:https://home.fang.com/baike/29413174.htm
FFC排线与FPC排线的区别2018-08-26 02:59

FFC排线与FPC排线是两种类型的排线,那么FFC排线与FPC排线有什么区别呢?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FFC排线与FPC排线的区别。

一、什么是FFC排线

FFC排线又称:柔性扁平线缆,可以任意选择导线数目及间距,使联线更方便,大大减少电子产品的体积,减少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最适合于移动部件与主板之间、PCB板对PCB板之间、小型化电器设备中作数据传输线缆之用。普通的规格有0.5mm、0.8mm、1.0mm、1.25mm、1.27mm、1.5mm、2.0mm、2.54mm等各种间距柔性电缆线。

二、什么是FPC排线

FPC排线就是可在一定程度内弯曲的连接线组,FPC按功能分,可分为很多种,如FPC天线、FPC触摸屏、FPC电容屏等,FPC排线就是其中的一种。FPC排线的功能就在于连接两款相关的零件或产品。现在,很多产品都用到了排线,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可曲折性,在打印机、手机、笔记本等很多产品中都已采用FPC排线。?

三、FFC排线与FPC排线的区别

FPC是FlexiblePrintedCircuit柔性印制线路,从他们的制造上面来讲的话,他们线路形成的方式是不同的:

1、FPC是用化学蚀刻的方式把FCCL(柔性覆铜箔)处理得到线路走型不同单面双面以及多层结构的柔性线路板。

2、FFC是用上下两层绝缘箔膜中间夹上扁平铜箔,成品较简单,厚度较厚。从价格上说,自然FFC排线便宜得多,考虑到生产成本的话,更多企业更喜欢使用FFC排线的相关设计

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FFC排线与FPC排线的区别的内容了,希望这些内容对您选购排线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