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CAN无法发数据给单片机

楼主(2023-02-23):
如题,能收数据,无法发数据给单片机,用USB-CAN可以收发数据

网友:
1、两个CAN通信至少保证一个端的终端电阻要有,我们TOOL上的CAN没有做终端电阻,也就是说你的板子上终端电阻也要接上。
2、板子要是USB供电的话,注意上电首界面的Power电压要在4.7v以上。
3、还是有问题,估计是采样点问题,这里可以手动调节

还是有问题的话,加我QQ512464265解决。

楼主:
1,2,3都试了,还是没效果,暂时用USB-CAN调试,编写上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1,2,3都试了,还是没效果,暂时用USB-CAN调试,编写上位机

好的,方便的时候,联系我,让我解决下。

或者你告诉我你用的那款型号芯片,波特率配置的多少,我直接自己做个板子测试下即可,简单省事。

一天一句话,没法处理问题,找不到人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STM32F205ZET6,波特率1M,我已经加你QQ了,着急写上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STM32F205ZET6,波特率1M,我已经加你QQ了,着急写上位机

这个我们公司正好有个F207的小板子(和F205的CAN是一个),之前脱机烧录测试用的,等公司发我收到后,帮你测测
按说F205这种,基本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