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求问timer3触发SPI DMA方式发送数据的方法

楼主(2023-02-23):
请教一下,用Timer触发SPI1 DMA发送的问题,现在用LPTIM1可以触发SPI1 DMA发送,因为还需要额外控制同步信号输出,所以LPTIM1的PWM中断和SPI1 DMA发送完成中断都是在同一时刻产生的,没法作为同步信号,所以想改用timer3(或者其他timer都行),另外是不是只有timer12才可以触发SPI DMA发送,如果是timer12有很多种中断方式,怎么绑定其中一种和TROG信号,谢谢

网友A:
1、DMAMUX的同步触发只有下面几种定时器

2、就用TIM12就行,还可以CH通道做个同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MAMUX的同步触发只有下面几种定时器

谢谢您,我把LPTIM1改成Timer12了,想的是timer12溢出作为SPI DMA传输的触发源,现在timer12OC比较中断里面加入同步信号,测试可以进入timer12 OC 中断,但是DAM传输完成中断进不去了,请问生成的代码这里是不是还要额外配置什么?
我启动是这样的:
HAL_TIM_PWM_Start_IT(&htim12,TIM_CHANNEL_1);
        HAL_DMAEx_MultiBufferStart_IT(&hdma_spi1_tx, (uint32_t)SPI1TxBuf, (uint32_t)&hspi1.Instance->TXDR,(uint32_t)SPI1TxBuf, 3);
        SET_BIT(hspi1.Instance->CFG1, SPI_CFG1_TXDMAEN);
  __HAL_SPI_ENABLE(&hspi1);
  SET_BIT(hspi1.Instance->CR1, SPI_CR1_CSTART);
这里只修改了LPTIM1改成了tim12,其他没改动,麻烦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把LPTIM1改成Timer12了,想的是timer12溢出作为SPI DMA传输的触发源,现在timer12OC比较中断里 ...

必须要使用TIM12 TRGO触发,这个触发时给SPI DMA传输控制传输速度用的。然后同步配置个CH通道PWM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