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STM32F4与AT32F4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3-02-24):
各位:
      有个项目以前用的是STM32F407,现在因芯片不好采购,想换成雅特力的AT32F435,看了单片机硬件管脚可以兼容,不知单片机软件上能不能兼容呢?

网友:
具体F407那个型号

网友:
把硬件相关的地方按照AT32的库修改下,直接烧录文件不行。我们已经用了很多at32的片子了。其实改起来也快,at32的新的库挺方便的。

楼主:
STM32F407VGT6与 AT32F435VGT7

楼主:
@regbbs 你有确认过AT32F435与STM32F407软件上不兼容吗?我看AT官方有给出一张AT与ST兼容性对照表,但没看到AT32F435.

网友:
引用 楼主:
@regbbs 你有确认过AT32F435与STM32F407软件上不兼容吗?我看AT官方有给出一张AT与ST兼容性对照表,但没看 ...

你可以看这两个文档。

直接用bin或者hex文件不行的,时钟系统差异比较大。

网友:
用AT的库,我们已经量产了.注意flash的扇区大小不一样

网友:
据at技术说at32f403可以直接烧stm32f103的,最新的at32f435/7不能直接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