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 本论坛里面有没有谁在玩 AT91SAM9G35 这个,好玩不 ?

楼主(2023-02-25):
请教下, 本论坛里面有没有谁在玩 AT91SAM9G35 这个,好玩不 ?

是不是必须得使用 liunx 才行 ?

如果使用 ucos, rtx , threadx 是否可行  ???

网友A:
可以,这个是ARM9,什么都可以跑,裸机也可以,不过很老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个是ARM9,什么都可以跑,裸机也可以,不过很老的产品了

我目前只是一时的兴起而已, 还没有具体的应用, 啊

如果是很老的产品,那就没有必要折腾了,对吧 ,

刚刚看到了 一个 ti 的 , TMS320F28377  双核的, 主频 200MHz
这个
TMS320F28377 有没有必要捣鼓一下来搞个流水灯 装一下逼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只是一时的兴起而已, 还没有具体的应用, 啊

如果是很老的产品,那就没有必要折腾了,对吧 ,

H这个系列的DSP是主要是做控制用的,感兴趣、有时间也可以玩一下

网友:
有在搞AT91sam9260,可以跑linux,也可以当单片机用,用keil开发,确实是很老的差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