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添加QSPI Flash下载算法出现contents mismatch at报错

楼主(2023-02-25):
板子是我自己画的F767ZGT6核心板,不添加QSPI下载算法的时候一切正常,不会报错。添加下载算法后程序采用混合运行的方式跑和不添加算法前一样的LVGL程序,只是图片存在QPSI Flash里,在Vertify环节报如下错误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00H  (Flash=00H  Required=48H)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01H  (Flash=00H  Required=4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03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04H  (Flash=00H  Required=D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05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06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08H  (Flash=00H  Required=3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09H  (Flash=00H  Required=2A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0A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0CH  (Flash=00H  Required=C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0DH  (Flash=00H  Required=25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0E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10H  (Flash=00H  Required=2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11H  (Flash=00H  Required=2A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12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14H  (Flash=00H  Required=3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15H  (Flash=00H  Required=0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16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18H  (Flash=00H  Required=2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19H  (Flash=00H  Required=D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1A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2CH  (Flash=00H  Required=B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2DH  (Flash=00H  Required=2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2E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30H  (Flash=00H  Required=81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31H  (Flash=00H  Required=07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32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38H  (Flash=00H  Required=3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39H  (Flash=00H  Required=2A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3A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3CH  (Flash=00H  Required=B9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3DH  (Flash=00H  Required=2D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3E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40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41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42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44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45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46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48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49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4A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4C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4D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4E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50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51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52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54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55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56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58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59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5A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5C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5D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5E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60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61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62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64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65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66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68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69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6A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6C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6D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6E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70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71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72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74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75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76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78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79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7A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7C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7D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7E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80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81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82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84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85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86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88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89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8A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8C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8D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8E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90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91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92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94H  (Flash=00H  Required=F3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95H  (Flash=00H  Required=02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96H  (Flash=00H  Required=20H) !
Contents mismatch at: 00200098H  (Flash=00H  Required=F3H) !
但是程序还是正常运行的,也可以正常Debug,我曾怀疑是下载器的问题,从CMSIS DAP换成ST link之后没有任何变化,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A:
看地址提示,你的程序部分地址设置有点问题。

校验的这个地址 00200098H 你存什么东西了,这个应该不是RAM地址也不是Flash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地址提示,你的程序部分地址设置有点问题。

校验的这个地址 00200098H 你存什么东西了,这个应该不是R ...

这个其实是flash地址。F7不知道为啥给了片内Flash两种映射地址,一种走ITCM 地址是0x200000,一种走AXI总线矩阵地址是0x08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地址提示,你的程序部分地址设置有点问题。

校验的这个地址 00200098H 你存什么东西了,这个应该不是R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是flash地址。F7不知道为啥给了片内Flash两种映射地址,一种走ITCM 地址是0x200000,一种走AXI总 ...

ITCM不能用来掉电存储程序,使用错误,他本质就是个RAM,掉电数据就丢失了。

这个空间只能上电后加载Flash里面的代码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CM不能用来掉电存储程序,使用错误,他本质就是个RAM,掉电数据就丢失了。

这个空间只能上电后加载F ...

硬汉哥,F7真的是给了两种访问flash的方式,Keil也给了两套下载算法,我也试了正常的地址下载0x08000000,但是还是报一样的错,起始地址变成0x08000000了,单独使用片内flash的两种下载算法和QSPI的下载算法都没问题,放一起就报这个错,这会不会是触发什么读保护了?之前发的图没发出来,我重发一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F7真的是给了两种访问flash的方式,Keil也给了两套下载算法,我也试了正常的地址下载0x08000000 ...

你的这个QSPI Flash 是不是支持内存映射的方式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QSPI Flash 是不是支持内存映射的方式用法。

是的,就是普通的W25Q128JV,采用混合运行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普通的W25Q128JV,采用混合运行的方式

不行就干脆,如果正常的化,不行就取消校验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干脆,如果正常的化,不行就取消校验功能。

取消校验确实没啥影响,程序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