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图功能] H7-TOOL截图功能操作说明,无需内嵌代码,支持TouchGFX,GUIX,emWin,LVGL,AWTK,裸机等,含多缓冲玩法(2023-02-26)

楼主(2023-02-26):
从2.20版本开始支持

【说明】

早期包括现在做产品效果展示,需要截屏时,很多时候依然采用的SD卡/U盘这种的古老方案,不仅麻烦,而且繁琐。
emWin早期的时候有推出过emSPY截图功能,需要用户移植RTT或者网络协议栈,后续新版本更新,经常出现花屏,几乎没法使用。

【特色】
1、用户仅需接上SWD接口(3线,4线或者5线均可),无需用户嵌入代码到目标,填入显存地址即可,通过这个功能,会大大方便大家产品效果展示。
2、支持RGB接口屏和总线接口屏方式,对于总线接口方式,比如使用STM32的FSMC总线外接ili9488,RA8875都是没问题的。并且也支持FSMC总线方式外接OLED屏读取。
3、裸机,TouchGFX,ThreadX GUIX,emWin,LVGL,AWTK全部测试通过,含多缓冲方式玩法。
4、颜色格式支持RGB565、RGB888、ARGB8888和1bit单色屏。
5、支持USB,WiFi和以太网通信方式,支持内网和外网访问,由于截图是原始数据,数据量较大,推荐用USB方式获取。

【操作说明】

截图功能介绍

截图功能位于如下位置:

截图各个选项功能:

1、支持内存读取,RA8875和ili9488:
(1) 内存读取就是用户独立开启显存的显示屏,这类显示屏以外接RGB接口裸屏最多,需要用户使用内部SRAM或者外置SDRAM做显存,大家仅需把显存的首地址给TOOL截图功能,就可以读取了。当然,用户有时候想给ST7789之类的显示屏也在内部SRAM开辟个独立的显存刷新,使用TOOL读取整个显存也是没问题的。
(2)  RA8875和ili9488是外置控制器方式的用法,大家使用8080类总线接口都可以驱动,这种类似的屏,TOOL也可以读取。这类屏本质上需要TOOL控制其寄存器实现这类显示屏自带显存内容的读取。

2、缓冲区:
这里支持单缓冲,双缓冲和三缓存模式。以emWin例子,它支持了这种三种缓冲方式,大家根据自己的缓冲设置选择即可。
这个还有个选项是“自动填充”按钮,这个按钮是按照大家设置的颜色格式大小设置缓冲区地址,以三个缓冲地址连续的方式填写。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定义填写。

3、数据端口地址和指令端口地址
这个是转供RA8875和ili9488显示屏使用,对于这类显示屏,大家的工程里面都有个指令地址和数据地址,大家将这两个地址分别填入即可。

4、缓冲分区地址

主要用于多缓存模式,大家可以自己手动填写每个缓冲地址。

5、屏幕分辨率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写即可

6、像素格式
(1)  16bit RGB565
(2)  24bit RGB888
(3)  24bit BGR888
(4)  32bit ARGB8888
(5)  1bit 左到右
      1bit 左到右 bit反序
      1bit 右到左
      1bit 右到左,bit反序

7、防撕裂

我们通过SWD接口访问目标板的显存空间时,像STM32的LCD控制器LTDC也会访问,冲突访问容易造成截屏撕裂,大家可以根据需要勾上这个选项

8、暂停CPU

同上,CPU也有会和SWD同时访问显存的情况,大家可以更新需要暂停CPU。

9、排列方式

这个一般不用动,LCD大部分的扫描方式都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10、刷新和复制

(1)执行“刷新”按钮就截图功能
(2)执行“复制”按钮,大家就可以将截图数据复制出来,可以粘贴到ppt,word等软件使用。

截图RA8875显示屏

RA8875的数据端口地址是0x6C000000, 指令端口地址是0x6C080000
        #define RA8875_BASE                ((uint32_t)(0x6C000000 | 0x00000000))

        #define RA8875_REG                *(__IO uint16_t *)(RA8875_BASE +  (1 << (18 + 1)))        /* FSMC 16位总线模式下,FSMC_A18口线对应物理地址A19 */
        #define RA8875_RAM                *(__IO uint16_t *)(RA8875_BASE)

截图ili9488显示屏

ili9488的数据端口地址是0x6C080000, 指令端口地址是0x6C000000

#define ILI9488_BASE       ((uint32_t)(0x6C000000 | 0x00000000))

#define ILI9488_REG                *(__IO uint16_t *)(ILI9488_BASE)
#define ILI9488_RAM                *(__IO uint16_t *)(ILI9488_BASE + (1 << (18 + 1)))        /* FSMC 16位总线模式下,FSMC_A18口线对应物理地址A19 */

特别注意9488要选择24bit,2像素交错

截图OLED单色屏

这类读取OLED屏是采用的内置了1KB的显存方式,方便刷新,所我们这里直接读取显存的RAM地址即可,通过看map文件获得
/* 12864 OLED的显存镜像,占用1K字节. 共8行,每行128像素 */
static uint8_t s_ucGRAM[8][128];

s_ucGRAM                                 0x200044ca   Data        1024  bsp_oled.o(.bss)

内存方式截屏

1、单缓冲,800*480分辨率,RGB565

SDRAM分配的显存地址是0xC0000000:

2、单缓冲,800*480分辨率,RGB888

SDRAM分配的显存地址是0xC0000000:

可以看出比RGB565更加细腻

3、单缓冲,800*480分辨率,ARGB8888

SDRAM分配的显存地址是0xC0000000:

也是非常细腻

4、三缓冲,800*480分辨率,RGB565

填写缓冲首地址0xC0000000,然后点击自动填充按钮即可:

显示1,显示2和现实3都是有内容的,大家可以根据需要查看

各种其他GUI效果

TouchGFX截屏

双缓冲方式,地址分别设置为SDRAM空间的0xC0000000和0xC0177000

void TouchGFXGeneratedHAL::initialize()
{
    HAL::initialize();

    registerEventListener(*(touchgfx::Application::getInstance()));

    setFrameBufferStartAddresses((void*)0xC0000000, (void*)0xC0177000, (void*)0);

由于截图的是一个游戏截图,为了防止撕裂,选择了暂停LTDC

显示1:

显示2:

GUIX截屏

单缓冲,显存地址0xC0000000,800*480分辨率,RGB565颜色格式

LVGL

LVGL可以设置局部分段缓冲,整屏单缓冲或者整屏双缓冲。

局部缓冲方式,直接读取显示屏的显存空间即可。
整屏单缓冲或者整屏双缓冲方式,可以读取缓冲地址或者显存地址

我们这里直接读取SDRAM的显存地址0xC00BB800

AWTK

单缓冲,800*480分辨,RGB565格式,显存地址0xC0000000.

这里把暂停CPU和LTDC都勾上,防止截图失败

网友:
坐等新版固件发布

网友:
终于要发布了,让我们等太久了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华芯微特的芯片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芯微特的芯片可以吗

是不是内置SDRAM那款SWM34X,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内置SDRAM那款SWM34X,可以的。

是的  最新程序大概什么时候发布,现在项目上面要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最新程序大概什么时候发布,现在项目上面要用到

今天晚些时候正式发布H7-TOOL的2.20版固件(2023-02-2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124&fromuid=58

楼主(2024-05-03):
1、一种是显存在SDRAM,SRAM等空间,这种的只要大家的板子上电,GUI运行起来之后,直接读取显存地址就可以获取。
2、还有一种是RA8875,9488这种8080总线接口,一般都是外挂到FSMC总线的,TOOL通过SWD接口控制FSMC外设让LCD工作到开窗模式,方便读取这些外置控制器自带显存空间。这种的不管是那家芯片的FSMC总线,只要给总线地址就可以控制外置控制器。
3、还有就是SPI,I2C等接口方式,这种的当前还没做。这种的要针对每款芯片单独做外设控制才行,这个有点繁琐,每个芯片的SPI I2C都略有不同,得知道数据寄存器,控制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
这个可以通过此贴SWD接口函数控制。
H7-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8期:SWD接口函数,读写各种类型数据,内存和寄存器等(2023-04-0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04

网友B(2024-12-31):
请问截图功能有什么办法快速保存到本地吗。目前做法是点击刷屏 再点击复制,然后再粘帖到其它地方 再保存
对于大批量截图有点繁琐。
(GUI不支持,命令行 api支持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截图功能有什么办法快速保存到本地吗。目前做法是点击刷屏 再点击复制,然后再粘帖到其它地方 再保存
...

以后升级增加个保存本地的按钮,当前直接复制到word,qq,微信等地方保存。方便文档编写和发图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