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cope HSS] H7-TOOL的JScope HSS波形操作说明,支持导入elf,axf,out文件添加变量展示波形(2023-02-27)

楼主(2023-02-27):
从2.20版本固件开始支持

【特色】
1、用户仅需接上SWD接口(3线,4线或者5线均可),无需用户嵌入代码到目标,全程无需复位芯片,直接读取即可,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连接目标板,不影响目标板的正常功能,不需要额外资源。
2、支持导入elf,axf,out文件来解析工程的全局变量,含结构体变量成员。
3、JScope的HSS模式是采用的定时器查询方式,如果需要自己控制,大家可以使用TOOL提供的RTT波形打印方式。
4、支持USB,WiFi和以太网通信方式,支持内网和外网访问,其中USB方式速度最快,使用WiFi和以太网方式根据网络情况,调节读取速度。

【注意事项】
1、目标板下载的程序和elf,axf,out文件要对应。
2、需要客户PC机安装Keil MDK 5.20以上。
3、不用时,记得点击“停止波形”按钮或者直接关闭JScope对话框

【从elf文件中获得固件】
大家可以使用IDE直接下载工程,也可以使用我们脱机烧录下载。
1、执行"解析ELF"时,会自动解析出其中的固件。路径:h7toolPC_release\Temp\target.hex。
2、用户可将hex文件通过脱机烧录功能写入目标板。
3、方便客户管理不同版本的elf文件,避免目标板固件和axf文件不对应。

【操作说明】
早期的操作说明:地址,需要用户通过map文件来获取变量地址,有点繁琐。现在不用这么繁琐了

1、打开要解析的文件,MDK生成的是axf文件,IAR生成的是out文件,GCC生成的是elf文件

比如下面一个基于我们F429板子的工程代码,将其下载到目标板里面,然后程序里面定义了一个周期性更新的两个变量,我们将其添加到要检测的

float g_usWaveSquare
uint16_t g_usWaveSine

2、点击解析elf

3、如果变量比较多,可以搜索检索,比如我们这里要检索的是g_usWaveSquare

同样的方法将g_usWaveSine也加上

根据需要这里可以设置更新速度,最小1ms查询速度,对本例子,我们的变量是10ms更新一次,所以我们这里也10ms查询1次

最后点击启动波形按钮就可以检测了,动态效果如下:

不使用了,记得点击这里停止波形按钮或者直接关闭此对话框:

楼主:
追求更高的查询速度,下面帖子,不过这种HSS模式,推荐不超过1KHz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918

更快的波形速度,还是RTT模式给力些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082

网友A:
使用了一下,发现查看数组的时候。。。还是有点麻烦,需要自己计算地址位。0x1000015A,"uint32_t","mis_gtime",直接添加是左边格式。我手动改成这样0x1000015A + 2,"uint32_t","mis_gtime",好像也是支持。但是问题就来了,里面的uint32_t表示啥意思?表示地址后面的32位数据?那问题就来了,我这个变量其实是uint16_t.好像自动识别的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一下,发现查看数组的时候。。。还是有点麻烦,需要自己计算地址位。0x1000015A,"uint32_t","mis_gti ...

数据的话,可以手动改下偏移来实现要看的变量。函数定义是这个,数据类型也可以改。后面数组可以增加个地址偏移对话框。

LUA接口函数:
pg_auto_report(period, addr1, type1, name1, addr2, type2, name2 ... addr6,type6,name6)
period : 定时周期,us。限制最小周期为100us。
addr:内存地址,整数
type : 数据类型,字符串。支持如下几种      "int8_t"
      "uint8_t"
      "int16_t"
      "uint16_t"
      "int32_t"
      "uint32_t"

      "float"
      "double"

      "int64_t"
      "uint64_t"

name: 变量名称,字符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的话,可以手动改下偏移来实现要看的变量。函数定义是这个,数据类型也可以改。后面数组可以增加个地 ...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自己手动改改,只是说不方便。。。但是查看波形的时候,能不能鼠标移动到某个点,就显示某个点的值。这样更加方便分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自己手动改改,只是说不方便。。。但是查看波形的时候,能不能鼠标移动到某个点,就显示 ...

是这样的,非常感谢反馈,记录下这个问题,后面改进。

网友B:
我这边怎么解析不对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怎么解析不对呢老大

你的电脑上应该没有安装MDK或者说TOOL上位机没有检测到你的MDK环境变量。

后面还有问题直接TOOL群找我就行,论坛交流反馈问题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