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发布V2.20带来原创RTOS Trace,截图,Scope功能,脱机烧录增加PSoC6, 中颖, 笙泉, 韦斯佰瑞, nRF9160, 杰发科技新系列等

楼主(2023-02-28):
H7-TOOL详细介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软件】V2.2.0
1.新增Trace功能
   -- 新增左侧图标Trace
   -- 支持在线检测RTX5、UCOS-III、ThreadX任务情况,后续增加FreeRTOS(快完成)、uCOS-II,RTX4,RT-Thread,MbedOS,NuttX和Zephyr
   -- 支持目标板截屏功能
   -- 支持Scope功能(波形显示全局变量值)
   -- 支持硬件异常分析(Hardfault)V1.0
2.升级脱机烧录功能
   -- 脱机烧录界面,厂商列表可设置为常用列表,厂商列表框鼠标右键可设置
   -- 脱机烧录界面"文件"页面增加浏览User文件夹按钮
   -- 升级机台接口文件,增加单路串行FLASH机台信号
   -- 新增芯片型号:
       - GD32E50x 系列M33核
       - 韦斯佰瑞 WB32F10x 系列M3核
       - 笙泉 MG32F02、MG32F10x
       - 中颖,SH30F9871
       - Cyress PSOC6 全系列
       - AutoChip AC7802x、 AC7840x
       - 灵动MM32全系列升级更新,删除无用的型号,添加新型号
       - ST公司STM32WBxx系列 (STM32WB55)
       - Nordic NRF9160
       - 广芯微UM3213A新增XT25F64算法
   -- 解决N32G430烧录问题,修正lua文件中RAM大小
   -- GD32F30X系列,修复选项字写入异常(暂时只支持设置读保护,不支持其他选项字)
   -- 导入lua配置文件时新增的变量无法识别,解决该bug,
   -- 滚码存储格式,支持大端BCD码和小端BCD码。
   -- 升级 prog_lib.lua文件,MCU_RemoveProtect()后增加复位操作,避免部分芯片解除读保护后不能直接读UID
   -- 取消生成USE_TEST_BIN烧录临时文件的代码快(早期固件,已废弃)
   -- 新增AlgoFileCorrect[]用于手动修正FLM算法地址和容量
3. 示波器拨盘图标更新,增加10V档位,并修改鼠标点击动作机制。
4. 升级EMMC文件时,排除wifi列表文件

【固件】V2.20
1. 烧录单路串行FLASH时,不初始化第2-4路的IO口, 是为了实现机台信号接口。
2. 烧录51、STM8、SPI FLASH时,也支持LCD屏显示滚码。以前版本只有ARM才显示滚码。
3. 新增 DISP_ELF_INFO = 1 表示显示ELF文件信息,缺省关闭显示
4. 针对 PSCOC6 的FLM进行特殊处理.
5. 解决MM32F0020烧录完毕不能复位运行的问题,因为这个芯片的SWCLK和BOOT0复用。
    -- pg_reset()硬件复位口线拉低前,强制SWCLK为低电平。
6.  pg_swd("JTAG2SWD") 针对多路模式,刷新通道配置。
7.  ARM内核新增识别:STAR-MC1
8.  因为NRF9160.整片擦除会清空RAM,因此执行 MCU_EraseMass() 后后必须重载一次算到RAM.
     -- 新增 ENTER_DEBUG_AFTER_ERASEALL = 1 变量进行控制
9.  ELF_ParseFile() 函数新增2个形参,可以后期通过lua改变flm文件的起始地址和容量
10. 修复RTT 无法设置SWD时钟延迟的BUG。新增参数项可脱机调节时钟延迟。

新功能视频介绍: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s4y1f7MV

H7-TOOL所有资源汇总(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机软件:升级PC软件到V2.2.0

h7toolPC_release(V2.2.0) (71.85MB)

1、升级新版注意事项
(1)APP和eMMC独立分别升级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2)从2.20版本固件开始,更新固件排除WiFi列表更新,再也不用重新配置WiFi了

点击下面这个按钮即可。

如果非常早期的客户(第1批TOOL用户,或者固件还是V1.X),继续点击此按钮升级。

2、RTOS Trace
(1)已经支持RTX5,ThreadX和uCOS-III。后续将增加FreeRTOS(快完成了)、uCOS-II,RTX4,RT-Thread,MbedOS,NuttX和Zephyr。
(2)仅需用H7-TOOL的SWD接口连接目标板,可随时随地连接目标板,不复位目标板,不影响目标板的正常功能.
(3)不需要目标板额外做添加任何代码。
(4)支持WiFi、以太网和USB连接,支持外网远程访问。USB访问速度最快。

操作说明可以看PDF文档,或者此贴: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824

uCOS-III单次点击效果:

下面是uCOS-III勾选“定时刷新” 动态效果:

同理,RTX5的单次点击效果如下:

RTX5的动态刷新效果:

ThreadX的单次点击效果如下:

动态效果如下:

FreeRTOS的制作也快完成了,后续发布

动态效果:

3、截图功能,无需内嵌代码,支持TouchGFX,GUIX,emWin,LVGL,AWTK,裸机等,含多缓冲玩法

早期包括现在做产品效果展示,需要截屏时,很多时候依然采用的SD卡/U盘这种的古老方案,不仅麻烦,而且繁琐。此功能为此而生

1、用户仅需接上SWD接口(3线,4线或者5线均可),无需用户嵌入代码到目标,填入显存地址即可,通过这个功能,会大大方便大家产品效果展示。
2、支持RGB接口屏和总线接口屏方式,对于总线接口方式,比如使用STM32的FSMC总线外接ili9488,RA8875都是没问题的。并且也支持FSMC总线方式外接OLED屏读取。
3、裸机,TouchGFX,ThreadX GUIX,emWin,LVGL,AWTK全部测试通过,含多缓冲方式玩法。
4、颜色格式支持RGB565、RGB888、ARGB8888和1bit单色屏。
5、支持USB,WiFi和以太网通信方式,支持内网和外网访问,由于截图是原始数据,数据量较大,推荐用USB方式获取。

操作说明可以看PDF文档,或者此贴: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16

RA8875

ili9488

单色屏

emWin多缓存

TouchGFX

GUIX

LVGL

AWTK

4、JScope HSS波形,支持导入elf,axf,out文件来解析工程的全局变量,含结构体变量成员
1、用户仅需接上SWD接口(3线,4线或者5线均可),无需用户嵌入代码到目标,全程无需复位芯片,直接读取即可,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连接目标板,不影响目标板的正常功能,不需要额外资源。
2、JScope的HSS模式是采用的定时器查询方式,如果需要自己控制,大家可以使用TOOL提供的RTT波形打印方式。
3、支持USB,WiFi和以太网通信方式,支持内网和外网访问,其中USB方式速度最快,使用WiFi和以太网方式根据网络情况,调节读取速度.

操作说明可以看PDF文档,或者此贴: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23

动态效果:

5、硬件异常黑黑盒子

硬件异常黑盒子功能就是此贴之前做的功能,这里只是将其集成到上位机,方便按钮操作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792

后续增加addr2line小软件支持,通过addr2line小软件,可以方便的锁定位置,比如通过H7-TOOL硬件异常黑盒子功能锁定了出错位置0x0800 1000, 通过下面的命令方便的就锁定了出错源文件的位置

6、脱机烧录

(1)现在TOOL支持的厂家已经很多,列表查看是比较长

大家可以右击这里选择编辑自己常用的型号

(2)增加赛普拉斯PSoC6全系列支持

PSoC4很早就添加支持了,但PSoC6一直有点问题,花了不少时间,这次终于完成添加

(3)增加苼泉科技MG32F02、MG32F10x

(4)增加中颖电子SH30F9871

(5)韦斯佰瑞 WB32F10x 系列M3核

(6)增加Nordic的nRF9160

(7)增加杰发科技的AC7802x、 AC7840x

(8)增加兆易创新的GD32E50x 系列M33核

(9)增加ST的STM32WBxx系列 (STM32WB55)

(10)灵动MM32全系列升级更新,删除无用的型号,添加新型号

(11)广芯微UM3213A新增XT25F64算法

7、当前支持的脱机烧录列表

1拖4/1拖16

楼主:
更新完毕,白天把相关的TOOL帖子再做个系统更新。

网友:
又是个通宵,您这几天太辛苦了。先休息一下吧。干不完的活。

网友:
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论坛

网友:
重大更新阿!!!!!!

网友:
牛  期待已久的功能

网友:
必须顶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完毕,白天把相关的TOOL帖子再做个系统更新。

老师好! 我非常期待FreeRTOS 等后续完成了(不着急哈可以慢慢来),能不能安排一次小更新,也想早日用上黑科技,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好! 我非常期待FreeRTOS 等后续完成了(不着急哈可以慢慢来),能不能安排一次小更新,也想早日用上黑科 ...

我的视频介绍里做个了修改的简单说明,你可以先修改指定下地址用用。

网友B:
请问,RTOS Trace 在跟踪的时候,目标处理器是在调试状态,还是在正常运行状态的[可以是实际的产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RTOS Trace 在跟踪的时候,目标处理器是在调试状态,还是在正常运行状态的[可以是实际的产品状态]?

运行状态,不影响目标板的程序执行。

网友:
终于发布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网友C:
发现一个BUG ,选择进入 USB eMMC磁盘  会转跳到 直流电压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一个BUG ,选择进入 USB eMMC磁盘  会转跳到 直流电压发生器

测试了下没问题,看下你那边TOOL重新上电是不是首届面就是这个直流电压发生器功能。

如果是的话,操作TOOL显示屏,设置默认启动项为默认即可。

网友:
功能越来越强大!

网友D:
请问RTOS Trace功能支持RISC-V架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RTOS Trace功能支持RISC-V架构么?

后面开始集中精力搞下RISC-V

网友:
硬汉你们这个团队真滴太牛了,虽然我用不太上,但是还是感慨一声牛B!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开始集中精力搞下RISC-V

多谢,期待支持RISC-V的那一天,国产RISC-V用户翘首以盼。

网友E:
有H7-Tool APP V2.0的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H7-Tool APP V2.0的源码吗?

没,当前V2.X之前的版本都是开源的。

网友:
不错,终于发布新版本固件了

网友F:
牛BEE克拉斯,都跟不上硬汉的脚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BEE克拉斯,都跟不上硬汉的脚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