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lash管理万条上报数据方案

楼主(2023-02-27):
各位大佬,现在使用单片机STM32F103 64管脚+W25Q64开发的项目,使用W25Q64存放数据,目前需要将MCU采集的数据首先打包上报给服务器,服务器接收成功不进行存储,服务器接收不成功需要进行存储管理。主循环中一定时间内检测将未上报成功的数据进行再次发送。发送成功则清除数据。每包数据大概8byte,最大存储约50000条。

目前想到的方案是在一定时间内循环检测是否有数据发送,有则进行上报,上报成功则清除。不成功则进入下一次检测。主要目前有存储50000条,使用for循环一直检测的话浪费时间,效率不高。
如果按照顺序依次进行存储(FIFO方式),需考虑如下问题:当Flash中需要存储的数据有10包时,在发送前3包数据时成功,后面7包数据也有可能发送失败。

不知道各位大佬是否有其他更好的管理方案。

网友A:
有个关键的地方没有搞明白,这50000条是一次性采集完毕吗,还是边采集边上传,上传失败了存储。

存储的这个还需要后面继续上传不

网友:
每个包的数据增加一个成员变量,指示当前的数据是否已经上传。 上传成功后不用真实删除,只是更改标记。 把flash的空间全分配给数据记录,只是初始的时候,每个都标记已上传。 这样,每个数据都有固定的地址,方便操作,而且很容易顺着写,有利于flash平衡擦除。

网友B:
如果固定长度好办啊,flash有个特性可以用上,同一个字节可以写多次的,用来做标志位,或者直接移植flash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固定长度好办啊,flash有个特性可以用上,同一个字节可以写多次的,用来做标志位,或者直接移植flashdb

好的,非常感谢,我来看下flashdb移植

网友:
自己做过一个用NorFlash记录日志的,没有查找功能,安全性没有很大,没有处理写入途中突然掉电或者MCU复位的情况
但每条写入时间最少可以达到三四毫秒, 最高只有四十毫秒,也五就是一个扇区擦除的时间,大概每隔十几二十条会出现一次四五十毫秒的峰值,其余时候都是几毫秒到十来毫秒之间,这是一个周期性的
对我自己的需求来说只要能记录就行了,重要的是写入时间尽可能短。我自己不需要查找功能,但做了一个按新到旧的读的接口
如果需要可以分享出来

网友C:
我做過類似的應用, 也可以參考下面這個庫.
https://github.com/cloudyourcar/ring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关键的地方没有搞明白,这50000条是一次性采集完毕吗,还是边采集边上传,上传失败了存储。

存储的 ...

50000条数据,是在上传失败后存储的。存储的数据后面还是要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過類似的應用, 也可以參考下面這個庫.
https://github.com/cloudyourcar/ringfs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数据频率快的话最好不要判断,数据积压处理不过来的,上报服务器的时间有时候很长,但是数据产生速度通常很快。
之前做GPS数据通过4G发送时也是类似的情况,全部数据直接存,存储一个数据的时间是很短的,通过一个读写指针的ringbuffer结构来管理数据。
另一个任务根据是否有数据需要发送,未发送数据多少来对数据进行打包发送,成功则更新读指针位置。
存数据时更新写指针,写指针移动到扇区边界时,擦除下一个扇区,如果读指针在扇区内,舍弃扇区内的数据,移动到下一个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