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OS进入os_taskidle出不来

楼主(2023-02-27):
使用UCOS2操作系统,STM32H7的I2S速度提高后,再操作按键,UCOS容易进入os_taskidle出不来,请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一直在空闲任务里面,主要是下面两个问题
1、程序没有崩溃,一直有中断霸占CPU,而你高优先级任务也一直在等待中断发送消息通知。
2、系统已经崩溃,着重检测下任务栈和系统栈大小是否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空闲任务里面,主要是下面两个问题
1、程序没有崩溃,一直有中断霸占CPU,而你高优先级任务也一直在 ...

程序没有崩溃,系统还能操作。感觉有按键操作后,I2S的DMA传输已经乱了,变成单声道了。
I2S速度提高到1.4Mbps左右后,每次传输32KB,DMA中断会频繁很多。
不操作按键一切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没有崩溃,系统还能操作。感觉有按键操作后,I2S的DMA传输已经乱了,变成单声道了。
I2S速度提高到1 ...

是1.4Mbsp还是1.4MBsp

1.4Mbps / 8 = 175KB,DMA中断速度175/32 = 5.4次中断
1.4MBps / 32K = 43.7,DMA中断速度43.7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4Mbsp还是1.4MBsp

1.4Mbps / 8 = 175KB,DMA中断速度175/32 = 5.4次中断

应该是这样:有2个I2S同时在工作,每个I2S相当于32倍的44.1KB/S。
这样2个I2S的DMA中断就很频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有2个I2S同时在工作,每个I2S相当于32倍的44.1KB/S。
这样2个I2S的DMA中断就很频繁了。

中断速度还是很低,如果你的DMA缓冲确实是32KB,你的中断速度远低于1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