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使用IAR9.31 JLINK无法使用
初来乍到

楼主(2023-02-27):
jlink为某宝购买的v9 x版,使用7.00版驱动,调试时iar无法调试,测试keil5.32没有错误,更改驱动为6.88,同样没有用。工程为cubemx生成。

安装教程提示,将jlink驱动文件安装至iar文件夹替换,没有解决

楼主:
使用cubemx生成,为SWD,电脑系统为wim11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现在一直用我们TOOL的DAPLINK了。

网友:
cubemx里面System配置允许了SWD吗?

网友:
可能原因:
1、电脑系统太新,不支持JLink驱动;
2、因为你的Jlink非正版,被IAR识别出来了;
3、IAR安装破解的问题,破解之后可能出现漏洞;

建议还是不要装那么高版本的系统和软件,出现的坑让别人先踩

网友:
估计Keil工作是32位方式,  和谐这个就行 JLinkARM.dll

IAR9.x是64位方式,  这个文件也要和谐的 JLink_x64.dll

网友A:
替换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替换即可

请问替换dll后,会不会自动升级固件?

网友:
现在我也不折腾JLINK了,有些不能正常调试,调试一会就不行了。各种识别盗版

网友:
竟然 不弹窗了,  可惜一样用不了, 找不到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替换dll后,会不会自动升级固件?

这是基于最新V7.86d版本修改的驱动,测试下来新版的jlink驱动支持似乎已经不支持jilinkV9的固件升级了。
(测试了硬件版本v9.3、v9.7的jlink,V7.86d版本的驱动均提示已是最新版本固件,jilinkV10我没有,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