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颜色查找表CLUT,网上找了一些资料,但理解的还是不够透彻

楼主(2023-02-28):
图中的“CLUT”表示颜色查找表(Color Lookup Table),颜色查找表是一种间接的颜色表示方式,
它使用一个256x32位的空间缓存256种颜色,颜色的格式是ARGB8888或RGB888。
每个像素点可以使用一个字节表示出三个字节所要表示出的颜色。

利用颜色查找表,实际的图像只使用这256种颜色,而图像的每个像素使用8位的数据来表示,
该数据并不是直接的RGB颜色数据,而是指向颜色查找表的地址偏移,即表示这个像素点应该显示颜色查找表中的哪一种颜色。
在图像大小不变的情况下,利用颜色查找表可以扩展颜色显示的能力,其特点是用8位的数据表示了一个24或32位的颜色,
但整个图像颜色的种类局限于颜色表中的256种。DMA2D的颜色查找表可以由CPU自动加载或编程手动加载。

https://blog.csdn.net/Alkaid2000/article/details/122770781
在emwin中颜色查找表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时候会用到?

网友:
rgb数据被替换为表的索引了

网友:
这种方法主要是节省资源,加快显示速度的同时可能不太降低颜色品质。比如一张大海的图片主要就是蓝色调本来蓝色就只有255种,那使用200种蓝色再配上白色棕色等的调色板,缺失的颜色不多。换张森林的图只要选择都是绿色的调色板即可。当然资源足够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A:
楼主位的描述已经比较清楚。

这个CLUT的本质作用就是前面两位坛友说的。以STM32为例,他是有256的CLUT寄存器用于存储这些颜色值。GUI实际应用显示时直接使用0-255的8bit索引值就行,具体传递那个颜色值,由LTDC控制器完成的。

网友:
在微单相机领域,LUT好像是用来做滤镜使用的,改变照片整体色调,获取不同视觉效果。不知道emwin的LUT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的描述已经比较清楚。

这个CLUT的本质作用就是前面两位坛友说的。以STM32为例,他是有256的CLUT寄 ...

在emwin驱动里面,LCDConf_Lin_Template文件中,好像只是初始化了一下,加载clut,没有其他的应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emwin驱动里面,LCDConf_Lin_Template文件中,好像只是初始化了一下,加载clut,没有其他的应用了?

对,他有个8bit颜色格式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他有个8bit颜色格式可以玩

刚刚想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硬汉哥,ltdc设置好显存后,是不是ltdc会自动从显存调数据周期性的刷整个屏幕?第二个问题是:clut其实RGB565和rgb8888,应该用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