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试用 Trace 功能,出现解析失败的情况【已解决】

楼主(2023-02-28):
硬汉哥出的 Trace 功能确实牛逼,我昨晚一晚上没睡好,梦里都在升级固件版本,今早醒来就迫不及待地升级了。但是出现了解析失败的情况:
具体 log 如下:
点击“解析ELF”按钮的时候,出现:
发现全局变量个数: 378
应用程序异常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977693 in module 'h7toolPC.exe'. 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这时候如果点击“刷新一次”按钮,出现:
[string "EnableCacheClean = 0 OS_Refresh()"]:1: attempt to call a nil value (global 'OS_Refresh')

目前已经确定的是:
1、目标板下载的程序和axf文件对应。
2、客户PC机Keil MDK 5.36.0。
3、使能了 Debug 信息输出。
4、 MDK勾选了option->output -> Debug Infomation选项。
5、 使用的 RTOS 是 ThreadX,版本:V6.0.2, V6.1.9 都试用了,都无法正常解析。

网友:
你这个是TOOL和你的板子不能正常通信,先把通信问题解决了,可以先做个脱机下载测试,功能正常了再玩Trace功能。这样就没问题了。

楼主:
我感觉这个跟 H7-TOOL 和板子的通信没有关系。
我这里的测试结果是 Keil5 AC5 的都可以解析成功,Keil5 AC6 的都无法解析成功。并且和优化等级等没有关系,而是和编译器有关系。

我的测试过程如下:
共分三种情况:
1. AC5 编译器,正常连接板子

2.  AC5 编译器,不连接板子。但是可以解析成功

3. AC6 编译器,解析 ELF 文件失败,和连不连接板子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跟 H7-TOOL 和板子的通信没有关系。
我这里的测试结果是 Keil5 AC5 的都可以解析成功,Keil5 AC ...

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升级的时候大意了。

我们有个内部测试版本,发布前都做了测试,发的这个版本以为没问题了,AC6解析的地方修改错了,发布前忘了检查下。

这两天发个微更版本分享给大家。

最后非常感谢问题反馈测试

网友:
这样的氛围挺好的,大家一起测试 完善H7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