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Trace] 各种RTOS Trace问题反馈解决汇总帖,并提供大批参考案例方便对照(2023-05-09)

楼主(2023-02-28):
【RTX5】

RTX5的问题最容易排查,因为是基本都是MDK的RTE环境添加,版本统一,很容易找问题。

【uCOS-III】

待有问题反馈了,再整理

【ThreadX】
这里提供三个经典版本
V6.0.X :

F429 : V7-3002_ThreadX Kernal Template.7z (10.25MB)
H7  :V6-3002_ThreadX Kernal Template.7z (7.98MB)

ThreadX V6.0.0版本到V6.1.7版本源码本身还不支持任务统计检索,所以TOOL可以检索部分信息。

V6.1.7 :
F429 : V6-3011_ThreadX Task Statistics.7z (6.60MB)
H7  :V7-3011_ThreadX Task Statistics.7z (7.61MB)

V6.1.7版本及其以上已经开始自带任务统计信息,大家如果正常移植了,TOOL可以正常检索所有信息

V6.2.0 :

常见测试问题:
1、点击elf按钮后,如果TOOL正常连接了目标板子,这里会提示IDCODE:

2、目标板供电充足,如果供电不足, 执行SWD接口的LUA函数会有失败问题,PC会提示诡异问题,导致整错问题方向

3、提示错误:

类似坛友的这个帖子,算是这种问题的典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39

出现这个问题的本质是TOOL工作状态出错,建议再次点击解析elf按钮,将其正常切换到能执行Trace的状态。
特别是大家点击了elf解析按钮后,去操作TOOL的其他功能了,很容易出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再次点击elf解析按钮操作即可

4、提示错误:

请务必安装了MDK,如果安装了还提示,这个是未找到路径,解决办法是手动添加路径即可

5、提示错误同上面的4

手动添加路径了,依然提示错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在后面的2.22固件中正式添加。造成这个的原因是电脑上曾经安装过多个MDK版本

楼主:
这几天发个TOOL上位机微更版本2.2.0a,已经解决大家反馈的Trace功能的几个问题

1、RTOS Trace的MDK AC5文件解析都没问题。
2、RTOS Trace的MDK AC6文件解析,暂不要使用最新的MDK5.38/5.38a带的AC6.19编译的工程,多次测试发现解析期间会中断,不知道是不是生成的调试信息有问题,待AC6.20发布后再做测试研究。
3、IAR的解析暂没有发现问题,包含当前最新的IAR9.3X
4、GCC主要是测试了STM32CubeIDE的几个版本。

楼主:
测试Embedded Studio 7.10的GCC也没问题

注意配置信息即可

尤其注意这个选项

楼主:
1、这几天将发布新版
2、添加一种检索不到MDK的解决办法,见楼主位,错误情况4

楼主(2023-04-17):
更新一种错误解决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一种错误解决情况。

安装多个MDK版本,会以最后一次安装的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多个MDK版本,会以最后一次安装的为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改成了有些检测手动设置,检测不到了再检测用户安装注册

楼主:
解决了个RTX5通信组件名显示乱码问题,这个lua文件覆盖原有的即可(下个TOOL版本修正)

修正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