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L-FLASHFS文件系统读取文件同时写入

楼主(2023-02-28):
大家有没有试过,RL-FLASHFS文件系统读取文件内容同时又写入内容呢?试来试去都不可以,是系统不支持吗?

网友:
刚试过 Fatfs是打开文件后可以先读后写的。

楼主:
这些都看过试过了没有用,所以才来论坛看看别人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问题;配置r+直接就死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看过试过了没有用,所以才来论坛看看别人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问题;配置r+直接就死机了

不会死机,你用的新版的RL-FlashFS V6.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死机,你用的新版的RL-FlashFS V6.X吗

是的,用的V6.13;执行fw = fopen("tst1.txt","r+");这个马上就死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的V6.13;执行fw = fopen("tst1.txt","r+");这个马上就死机;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

版本:

读写代码:
*********************************************************************************************************
*	函 数 名: CreateNewFile
*	功能说明: 创建三个text文本,分别使用fwrite,fprintf和fputs写数据。
*	形    参: _path,U盘,SD卡和NAND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CreateNewFile(char *_path)
{
	const uint8_t WriteText[] = {"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r\n2015-09-06\r\nwww.armfly.com\r\nWWW.ARMFLY.COM"};
	const uint8_t WriteText1[] = {"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r"};
	FILE *fout;
	uint32_t bw;
	uint32_t i = 2;
	uint8_t result;
    char namepath[30];

    result = f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retu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 加载 */
	result = f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goto access_fail;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1.txt,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sprintf(namepath, "%s\\test\\test1.txt", _path);
	fout = fopen (namepath, "w");
	if (fout != NULL)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1.txt成功,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r\n");
		/* 写数据 */
		bw = fwrite (WriteText, sizeof(uint8_t),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fout);
		if(bw ==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
			printf("写入内容成功\r\n");
		}
		else
		{
			printf("写入内容失败\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out);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txt失败\r\n");
	}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2.txt,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sprintf(namepath, "%s\\test\\test2.txt", _path);
	fout = fopen (namepath, "w");
	if (fout != NULL)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2.txt成功,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r\n");

		/* 写数据 */
		bw = fprintf (fout, "%d %d %f\r\n", i, i*5, i*5.55f);

		/* 使用函数ferror检测是否发生过错误 */
		if (ferror(fout) != NULL)
		{
			printf("写入内容失败\r\n");
		}
		else
		{
			printf("写入内容成功\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out);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txt失败\r\n");
	}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3.txt,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sprintf(namepath, "%s\\test\\test3.txt", _path);
	fout = fopen (namepath, "w");
	if (fout != NULL)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3.txt成功,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r\n");

		/* 写数据 */
		fputs((const char *)WriteText1, fout);

		/* 使用函数ferror检测是否发生过错误 */
		if (ferror(fout) != NULL)
		{
			printf("写入内容失败\r\n");
		}
		else
		{
			printf("写入内容成功\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out);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txt失败\r\n");
	}

access_fail:
	/* 卸载 */
	result = fun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r\n");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r\n");
	}

    result = fun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
*	函 数 名: ReadFileData
*	功能说明: 分别使用fread,fscan和fgets读取三个不同的txt文件。
*	形    参: _path,U盘,SD卡和NAND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ReadFileData(char *_path)
{
	const uint8_t WriteText[] = {"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r\n2015-09-06\r\nwww.armfly.com\r\nWWW.ARMFLY.COM"};
	uint8_t Readbuf[50];
	FILE *fin;
	uint32_t bw;
	uint32_t index1, index2;
	float  count = 0.0f;
	uint8_t result;
	char namepath[30];

    result = f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return;
	}
	else
	{
		printf("初始化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 加载 */
	result = f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 如果挂载失败,务必不要再调用FlashFS的其它API函数,防止进入硬件异常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goto access_fail;
	}
	else
	{
		printf("挂载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1.txt */
	sprintf(namepath, "%s\\test\\test1.txt", _path);
	fin = fopen (namepath, "r+");
	if (fin != NULL)
	{
		printf("<1>打开文件\\test\\test1.txt成功\r\n");

		/* 防止警告 */
		(void) WriteText;

		/* 读数据 */
		bw = fread(Readbuf, sizeof(uint8_t),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fin);
		if(bw == sizeof(WriteText)/sizeof(uint8_t))
		{
			Readbuf[bw] = NULL;
			printf("test1.txt 文件内容 : \r\n%s\r\n", Readbuf);
		}
		else
		{
			printf("读内容失败\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in);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txt失败, 可能文件不存在\r\n");
	}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2.txt */
	sprintf(namepath, "%s\\test\\test2.txt", _path);
	fin = fopen (namepath, "r+");
	if (fin != NULL)
	{
		printf("\r\n<2>打开文件\\test\\test2.txt成功\r\n");

		bw = fscanf(fin, "%d %d %f", &index1, &index2, &count);

		/* 3参数都读出来了 */
		if (bw == 3)
		{
			printf("读出的数值\r\nindex1 = %d index2 = %d count = %f\r\n", index1, index2, count);
		}
		else
		{
			printf("读内容失败\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in);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txt失败(%s)\r\n", ReVal_Table[result]);
	}

	/**********************************************************************************************************/
	/* 打开文件夹test中的文件test3.txt,如果没有子文件夹和txt文件会自动创建*/
	sprintf(namepath, "%s\\test\\test3.txt", _path);
	fin = fopen (namepath, "r+");
	if (fin != NULL)
	{
		printf("\r\n<3>打开文件\\test\\test3.txt成功\r\n");

		/* 读数据 */
		if(fgets((char *)Readbuf, sizeof(Readbuf), fin) != NULL)
		{
			printf("test3.txt 文件内容 : \r\n%s\r\n", Readbuf);
		}
		else
		{
			printf("读内容失败\r\n");
		}

		/* 关闭文件 */
		fclose(fin);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test\\test.txt失败\r\n");
	}

access_fail:
	/* 卸载 */
	result = funmoun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失败\r\n");
	}
	else
	{
		printf("卸载文件系统成功\r\n");
	}

    result = funinit(_path);
	if(result != NULL)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失败 (%s)\r\n", ReVal_Table[result]);
	}
	else
	{
		printf("复位文件系统成功 (%s)\r\n", ReVal_Table[result]);
	}

	printf("------------------------------------------------------------------\r\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

Middleware 我是7.12版本;CMSIS我是5.70版本,这个是和你不一样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iddleware 我是7.12版本;CMSIS我是5.70版本,这个是和你不一样的?版本太低了?

用跟我一样的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