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中窗口id和控件id和控件句柄的关联性

楼主(2023-02-28):
句柄和id是一个意思么?

网友A:
emWin的句柄介绍
When a new window is created, the WM assigns it a unique identifier called a handle. The
handle is used in any further operations performed on that particular window

ID的话,主要是方便调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的句柄介绍
When a new window is created, the WM assigns it a unique identifier called a handle ...

我看了下例程DIALOG_NestedModel.c,在初始化文本控件时都是用了同一个id号:0,可以理解句柄是当前创建的界面中唯一的,控件id的话同一个界面不唯一也没关系的吧,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