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问题STM32H7 初始化了USB导致LWIP网络不通

楼主(2023-03-01):
调试遇到了一个问题,用ST的USB库参考网上资料创建了一个USBTMC类,连接电脑正常识别和通信了。还有一个LWIP TCP应用简单的接收返回。问题描述:单独初始化USBTMC能正常通信,单独初始化LWIP TCP能正常通信。同时初始化USBTMC和LWIP TCP的时候,USBTMC能正常通信,LWIP TCP无法通信,也无法ping通,但是ETH能够识别网线热插拔。调了两天了,不知道哪个地方可能导致USB影响了LWIP网络通信。

网友:
H7的网络最容易在MPU/Cache的配置上出问题,你看下是不是这个地方两个例子没有统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