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点好奇芯片解密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3-03-02):
听到有朋友说起找别人解密芯片的事情,就是只需要把一片正常工作的单片机(不需要外围电路,也不需要知道型号)给到他,然后他就能把解密程序拿出来,并且烧录样片寄给你测试;作为一个技术爱好者,我也是十分好奇他是怎么办到的(没有做坏事的想法,纯粹是好奇),单片机种类这么多,他是怎么分辨的,又是怎么把加密了的程序拿出来,难道是把芯片开盖,里面晶圆上标有型号?

网友A:
这方面的帖子非常多,之前打算给大家分享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面的帖子非常多,之前打算给大家分享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

为啥

网友:
之前网上看到过一些开盖读flash的,大致方法是开盖后用FIB这种方法把熔丝修复,把rdp解除后读取。针对stm32f1很有效。
后来和某做技术出身的淘宝卖家交流过,他放出固件升级都直接给HEX,用串口bootloader下载
他告诉我很多芯片厂家有后门,即使rdp level2,通过swd发一个密钥就能实现rdp降级。
stm32u5系列引入了密码保护的rdp降级,可以设置密钥,在rdp设置到2级之后降到1级最后0级,这个人的意思是这个功能其实早有了。密钥也是预留了,做解密的人通过这个方法直接能拿到固件。某国产知名厂商他说也有类似情况。
他的意思是保护固件最稳妥的方法一是不断升级出新,二是挖很多坑暴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