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请问有大佬做过USB虚拟串口桥接SPI功能(含设备地址设置)?

楼主(2023-03-02):
请教大家有相关示例没有啊?是基于STM32F103C8T6的USB虚拟串口至SPI接口桥接功能(含SPI设备地址设置),不是很了解这个!能请大佬们指点一下嘛?

网友:
这个做个虚拟串口的例子就明白了,简单省事些,你直接将虚拟串口整成虚拟SPI即可。也就是你的虚拟串口驱动底层里面串口外设操作改成SPI操作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