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定时往SD卡写入数据,突然掉电或拔出SD卡,插入电脑上提示“无法访问”

楼主(2023-03-02):
环境:stm32+FatFS问题描述:板子启动后,使用FatFS文件系统,定时向SD卡中写入产生的数据,进行带电插拔卡或突然掉电测试,发现SD卡偶尔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
并且在电脑上看SD卡的容量远远大于了实际的容量。
请教下大家,使用Fatfs文件系统时怎样避免这样问题的产生?谢谢!

网友:
FatFS不支持掉电保护,这种方法可以一定程度降低影响FatFs Module Application Note (elm-cha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