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threadx 队列问题

楼主(2023-03-02):
我信仰要崩了

threadx 的队列 拿来当 freertos的队列一样来使用

下面是具体内容:

串口中断这里初始化中断接收缓冲区

uint8_t UartRecv[1024] ={0};

中断里面处理省略(基本都一样)

发送缓冲区数据

if (tx_queue_send(&RS422_0_Queue,(VOID *)&rs422Recv, TX_NO_WAIT) == TX_SUCCESS)
{

}

任务初始化如下:
TX_QUEUE  Queue;

uint8_t *mem_Queue_ptr = NULL;
uint32_t Queue_stack_size = (1 *1024);
status = tx_byte_allocate(MemHeapPtr,(void **)&mem_Queue_ptr,Queue_stack_size,TX_NO_WAIT);
if (status != TX_SUCCESS)
{
        mem_rs422Queue_ptr = NULL;
        status = TX_START_ERROR;
}
else
{
        //清空默认脏数据
        memset(mem_Queue_ptr,0,Queue_stack_size);
}

if (tx_queue_create(&Queue, (CHAR*)"Message Queue",TX_1_ULONG,mem_Queue_ptr,Queue_stack_size) != TX_SUCCESS)
    {
        status = TX_QUEUE_ERROR;
        Error_Handler((char*)__FILE__,__LINE__);
    }

发送的数据如下:(16进制)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5a 54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0 5a fe
接收数据如下16进制)
1 23 45 0 0 0 0 0

修改几个

TX_1_ULONG
TX_2_ULONG
TX_4_ULONG
TX_8_ULONG
TX_16_ULONG
都是只能接收几个字节

我发的数据是200多字节
这坑怎们填

楼主:
我想传输1024字节数据

楼主:
而且接收显示出来数据错位了

楼主:
错位问题是我的问题,不是 threadx 的问题,但是怎们样能传输1KB的数据从队列发送函数发送到队列接收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位问题是我的问题,不是 threadx 的问题,但是怎们样能传输1KB的数据从队列发送函数发送到队列接收端呢

ThreadX的消息队列是数据的复制粘贴,所以他限制消息队列的消息大小 1-16,每个消息 4 字节。

如果超过了,直接传递缓冲地址,比如你说的1KB,这个就太大了,复制粘贴太慢,直接传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eadX的消息队列是数据的复制粘贴,所以他限制消息队列的消息大小 1-16,每个消息 4 字节。

如果超 ...

主要是想把它当作fifo使用,一边收数据,另一边发送数据,它自身作为缓冲区

网友B:
由于ThreadX是功能安全的RTOS,那么,你给予FreeRTOS的经验,是不太合适的。

换个思路, 发送端申请内存,拷贝数据,把数据区首地址,发送到队列, 接收队列,数据还原指针,安全检查,拷贝数据,释放内存。
以上是基于大量数据传递的。  少量的数据,就直接用ThreadX的队列传递,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ThreadX是功能安全的RTOS,那么,你给予FreeRTOS的经验,是不太合适的。

换个思路, 发送端申请内存 ...

你可以用队列传递数据缓冲区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ThreadX是功能安全的RTOS,那么,你给予FreeRTOS的经验,是不太合适的。

换个思路, 发送端申请内存 ...

数据是从中断发过来的,有数据格式,但长度不定,短的几百字节,长的几KB字节,而且是一对多 ,像你这样说的话我是不是需要多做几个buffer

网友:
这种场景,你用一个ring buffer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把它当作fifo使用,一边收数据,另一边发送数据,它自身作为缓冲区

消息队列本身已经是FIFO,然后每次用1K,你用动态内存申请1KB传递其地址即可,接收处理完毕了释放即可,简单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息队列本身已经是FIFO,然后每次用1K,你用动态内存申请1KB传递其地址即可,接收处理完毕了释放即可, ...

地址拷贝的话,数据buffer怎们处理,要做多个 buffer 嘛?不太会,有范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址拷贝的话,数据buffer怎们处理,要做多个 buffer 嘛?不太会,有范例吗

每组数据加个识别数据头,尾 进行判断是神马类型的数据,然后根据这些类型的数据再进行处理就完事了

比如,你规定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字节为数据 xx, 。。。。

网友(2023-12-03):
引用 楼主:
地址拷贝的话,数据buffer怎们处理,要做多个 buffer 嘛?不太会,有范例吗

数据buffer应该就是动态申请的1k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