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窗口转动指针

楼主(2023-03-02):
有一个疑问,我看了很多历程,做仪表盘采用的是贴图加多边形旋转,我在emwin仿真里面也测了,能转动,但是我想加几图标控件,就要用到窗口管理器,然后所有的教程都是在不用窗口的情况下使用的代码如下:/*************************** End of file ****************************/
#define countof(Obj) (sizeof(Obj) / sizeof(Obj[0]))
#define DEG2RAD      (3.1415926f / 180)
#define MAG          4
const GUI_POINT aNEEDLE1[] = {
    {0 * MAG,60 * MAG},
{-3 * MAG,45 * MAG},
{-3 * MAG,0 * MAG},
{3 * MAG,0 * MAG},
    {3 * MAG,45 * MAG},

};
const GUI_POINT aNEEDLE2[] = {
{ 0 * MAG, 0 * MAG},
{ -2 * MAG, -6 * MAG},
{ -89 * MAG, 29 * MAG},
//{ 1,4}
    {2 * MAG,6 * MAG}

};
const GUI_POINT aNEEDLE3[] = {
{ 0 * MAG,0 * MAG},
{ -2 * MAG, -4 * MAG},
{ -55 * MAG,32 * MAG},
{ 2 * MAG, 4 * MAG}

};
typedef struct {
    GUI_AUTODEV_INFO AutoDevInfo;  // Information about what has to be displayed
    GUI_POINT        aPoints1[7];   // Polygon data
    float            Angle1;

    GUI_POINT        aPoints2[7];   // Polygon data
    float            Angle2;

    GUI_POINT        aPoints3[7];   // Polygon data
    float            Angle3;

} PARAM;

static void _Draw(void* p) {
    PARAM* pParam;

    pParam = (PARAM*)p;

if (pParam->AutoDevInfo.DrawFixed)
{

    GUI_ClearRect(0, 0, 800, 480);
    GUI_DrawBitmap(&bmsoc, 42, 160);
    GUI_DrawBitmap(&bmsudupan, 250, 40);
    GUI_DrawBitmap(&bmdianji, 560, 160);

}

    GUI_SetColor(GUI_RED);

    // GUI_AA_FillPolygon(aPoints1, 5, 155, 342);
    GUI_AA_FillPolygon(pParam->aPoints1, countof(aNEEDLE1), 136 * MAG, 263 * MAG);
    GUI_AA_FillPolygon(pParam->aPoints2, countof(aNEEDLE2), 395*MAG, 185* MAG);
    GUI_AA_FillPolygon(pParam->aPoints3, countof(aNEEDLE3), 657 * MAG, 259 * MAG);

    //GUI_FillPolygon(aPoints3, 4, 648, 346);

    if (pParam->AutoDevInfo.DrawFixed)
    {
        //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                GUI_SetColor(GUI_BLACK);
        //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rmfly", LCD_GetXSize()/2, LCD_GetYSize()/2+30);
    }
}
static float _GetAngle(int tDiff) {
    if (tDiff < 15000) {
        return  225 - 0.006 * tDiff;
    }
    tDiff -= 15000;
    if (tDiff < 7500) {
        return  225 - 90 + 0.012 * tDiff;
    }
    return 225;
}
static void _DemoScale(void)
{
    GUI_AUTODEV AutoDev;
    PARAM       Param;

    int         Cnt;
    int         tDiff;
    int         t0;

    GUI_AA_EnableHiRes();
    GUI_AA_SetFactor(MAG);

    //GUI_MEMDEV_CreateAuto(&AutoDev);
    while (1)
    {
        t0 = GUI_GetTime();
        GUI_MEMDEV_CreateAuto(&AutoDev);

        for (Cnt = 0; (tDiff = GUI_GetTime() - t0) < 24000; Cnt++)
        {
            Param.Angle1 = _GetAngle(tDiff) * 1.2 * DEG2RAD;
            Param.Angle2 = _GetAngle(tDiff) * 1.6 * DEG2RAD;
            Param.Angle3 = _GetAngle(tDiff) * 1.6 * DEG2RAD;

            GUI_AA_EnableHiRes();
            GUI_AA_SetFactor(MAG);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RotatePolygon(Param.aPoints1, aNEEDLE1, countof(aNEEDLE1), Param.Angle1);
            GUI_RotatePolygon(Param.aPoints2, aNEEDLE2, countof(aNEEDLE2), Param.Angle2);
            GUI_RotatePolygon(Param.aPoints3, aNEEDLE3, countof(aNEEDLE3), Param.Angle3);
            GUI_MEMDEV_DrawAuto(&AutoDev, &Param.AutoDevInfo, &_Draw, &Param);
        }

        GUI_Delay(10);
        GUI_ClearRect(0, 0, 800, 480);
        GUI_MEMDEV_DeleteAuto(&AutoDev);
    }
}

#include "DIALOG.h"

/*

/*********************************************************************
*
*       Defines
*
**********************************************************************
*/
#define ID_WINDOW_0            (GUI_ID_USER + 0x00)
#define ID_ICONVIEW_0            (GUI_ID_USER + 0x01)
#define ID_ICONVIEW_1            (GUI_ID_USER + 0x02)
#define ID_ICONVIEW_2            (GUI_ID_USER + 0x03)
#define ID_ICONVIEW_3            (GUI_ID_USER + 0x04)
#define ID_ICONVIEW_4            (GUI_ID_USER + 0x05)
#define ID_TEXT_0            (GUI_ID_USER + 0x06)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
// USER END

/*********************************************************************
*
*       Static data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
// USER END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800, 480, 0, 0x0, 0 },
  { ICONVIEW_CreateIndirect, "Iconview", ID_ICONVIEW_0, 100, 350, 75, 75, 0, 0x0, 0 },
  { ICONVIEW_CreateIndirect, "Iconview", ID_ICONVIEW_1, 180, 350, 75, 75, 0, 0x0, 0 },
  { ICONVIEW_CreateIndirect, "Iconview", ID_ICONVIEW_2, 290, 350, 75, 75, 0, 0x0, 0 },
  { ICONVIEW_CreateIndirect, "Iconview", ID_ICONVIEW_3, 401, 349, 75, 75, 0, 0x0, 0 },
  { ICONVIEW_CreateIndirect, "Iconview", ID_ICONVIEW_4, 510, 350, 75, 75,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0, 567, 10, 224, 65,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

/*********************************************************************
*
*       Static code
*
**********************************************************************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
// USER END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Text'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0);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TEXT_SetFont(hItem, GUI_FONT_20F_ASCII);
        TEXT_SetText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0x000080FF));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case ID_ICONVIEW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Iconview'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CROL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ICONVIEW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Iconview'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CROL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ICONVIEW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Iconview'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CROL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ICONVIEW_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Iconview'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CROL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ICONVIEW_4: // Notifications sent by 'Iconview'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MOVED_OUT: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CROL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 USER END

    case WM_PAINT:

       // GUI_Clear();
        _DemoScale();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       Public code
*
**********************************************************************
*/
/*********************************************************************
*
*       CreateWindow
*/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WM_CF_MEMDEV, 0);
    return hWin;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
// USER END

/*************************** End of file ****************************/

void MainTask(void)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CreateWindow();

    while (1)
    {
        GUI_Delay(10);
     // WM_InvalidateWindow(GUI_CreateDialogBox);

    }
}

网友:
这个例子参考下,是建立到窗口上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