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关于H743系列ADC的采样率

楼主(2023-03-03):
麻烦请教一下大家,H743系列的ADC的最高采样率采样率(也就是最高转换速率应该是一个意思吧)是多少呢?
DMA方式下ADC的最高采样率会有变化吗?
定时器触发+DMA方式下的ADC最高采样率又是如何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里面有详细介绍。

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现在分直接通道,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不同封装最高速不同, LQFP封装速度最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3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有详细介绍。

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现在分直接通道,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不同封装最高 ...

好的,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有详细介绍。

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现在分直接通道,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不同封装最高 ...

你好,我还想在咨询一下,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设置某些条件,在不同时刻采用不同采样率是可行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想在咨询一下,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设置某些条件,在不同时刻采用不同采样率是可行的吗?

没问题,比如你是定时器触发,配置不同的触发频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比如你是定时器触发,配置不同的触发频率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比如你是定时器触发,配置不同的触发频率就行

您好,请问如果使用双路ADC采样的话要怎么配置不同采样率呢?通过修改采样时间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