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内存管理找到几个代码,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23-03-03):
https://blog.csdn.net/u011833609/article/details/46834203
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单片机内存管理器-不带内存碎片整理

https://github.com/chenqy2018/mem_malloc
分享一位大佬写的应用于单片机内存管理模块mem_malloc,这个mem_malloc的使用不会产生内存碎片,可以高效利用单片机ram空间。

网友A:
各种RTOS全家桶都带,另外其它:

分享一个 修改 ti 的动态内存管理 malloc,欢迎使用评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867

分享2个动态内存管理库------buddyalloc & tinyalloc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352

分享一个实时系统动态内存算法TLSF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6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RTOS全家桶都带,另外其它:

分享一个 修改 ti 的动态内存管理 malloc,欢迎使用评测

哪个比较可靠,可直接用于项目?主要是单片机裸机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比较可靠,可直接用于项目?主要是单片机裸机使用

不管是不是裸机,单片机玩都推荐tls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不是裸机,单片机玩都推荐tlsf

这么强吗

网友:
tlsf确实很强,主要强在它在任意条件下分配时间都是确定的。
很多内存管理算法都是使用单链表管理内存,分配时间是和链表长度有关的,所以分配时间不确定,这种内存分配算法以前实现过一个,供参考论坛首发,内存管理算法,支持malloc,realloc,align_alloc,配有内存碎片合并算法(v1.2)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8596&fromuid=24016 (出处: 硬汉嵌入式论坛)
还做过一个tlsf算法和我自己编写的内存管理算法的对比实验,在分配速度方面tlsf完胜。
具有O(1)时间复杂度的tlsf内存管理算法分享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1021&fromuid=24016 (出处: 硬汉嵌入式论坛)

网友:
这个无法下载了
分享一个 修改 ti 的动态内存管理 malloc,欢迎使用评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867

网友(2024-06-07):
谢谢分享,mark下,单片机动态内存管理,tlsf!

网友:
随便找个RTOS,里面都有内存管理 ,直接拿来就用了,还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