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Filex移植nandflash出错

楼主(2023-03-03):
用FILEX levelX移植Nandflash驱动,结果发现初始化的时候,他的每个页不能超过4096个字节。但是实际的nandflash一页就是8192字节。。。。这种该怎么办。。。

网友A:
那FileX应该是不支持
像FlashFS做的大小是528-18592(User + Spare area)

楼主(2023-04-26):
引用 网友A:
那FileX应该是不支持
像FlashFS做的大小是528-18592(User + Spare area)

我看这款flash还是比较常用的一款4G的镁光的flash呢。。。觉得不支持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这款flash还是比较常用的一款4G的镁光的flash呢。。。觉得不支持有点不可思议

正常,FileX对NAND应该是主要支持小容量的SLC NAND,而MLC和TLC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FileX对NAND应该是主要支持小容量的SLC NAND,而MLC和TLC是不支持。

谢谢硬汉哥,本来还打算用这个呢。尴尬了。搞了半天白搞了~谢谢啦 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FileX对NAND应该是主要支持小容量的SLC NAND,而MLC和TLC是不支持。

刚看了下手册硬汉哥。我用的这款是SLC的 NAND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手册硬汉哥。我用的这款是SLC的 NAND

SLC NAND最大的一般都是2GB。

网友(2024-03-06):
需要SD NAND芯片测试吗,可以提供样品:13537608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