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STM32H750,XIP有时候APP程序无法启动,乱加一句又可以运行了

楼主(2023-03-03):
现在工程写多了,偶尔编译下载后APP不运行了,然后需要在程序额外加一些语句,比如随便写个while(0),然后编译后就可以运行了
下载文件都能校验成功,感觉不是下载算法的问题,太玄学了

网友A:
如果是下载问题,可以程序读取出来和源程序文件对比下。

程序问题的话,也很容易出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下载问题,可以程序读取出来和源程序文件对比下。

程序问题的话,也很容易出这种的。

下载没有问题,每次都能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没有问题,每次都能成功

确定成功了,基本就是程序里面有隐含bug了。

网友:
可以复现吗?比较下两次文件的差异,然后按图索骥比较下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