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各种库有固定的格式标准吗?

楼主(2023-03-03):
在往上发现各种lib库的程序,他们的文件组织格式大体相同,这里面有什么标准或者是固定格式吗?

网友:
楼主想表达的是makefile这种文件组织格式吗,这个你可以使用STM32CubeMX生成。

网友A:
我也不太熟悉,权当抛砖引玉:
这种风格一般是采用GCC做编译器,makefile做编译管理的。

最简单的手写Makefile,复杂一点的使用automakefile。
如果是写PC程序,这几年流行CMake。
如果开发RT-Thread程序,会发现他们用的是SCons。
国产的有XMake,知乎上用过的反馈都不错。

个人还是喜欢IDE提供的编译管理功能,易于使用,也能够精细的控制编译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