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CAN报文包含很多信号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楼主(2023-03-03):
有一条报文里面有四十多个信号,每个都是占1位,在这种情况下发送这条报文,都是怎么处理的?每一个信号都写个接口用于修改吗?还有另外两条报文也包含很多信号,如果每个信号写一个接口用于修改那我要写100多个这样好像别人用的时候也不太方便,老哥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简单定义个协议格式比较方便。

网友:
这是汽车CAN矩阵里的做法,一般都是用vector candb做dbc协议,然后做通信矩阵,用vector canoe分析信号的。
另外这些dbc信号一般有工具转成C代码,simulink就可以。

网友:
看你MCU的大小端的模式,可以用结构体的位域的形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