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需要输出精确数量的脉冲时,从定时器是否可以回过头来作为主定时器的门控?

楼主(2023-03-05):
大家好,事情是这样的

f103 pwm -> 细分驱动器 -> 42电机

目前实现:
TIM8 CH1 PWM 输出步进脉冲,作为主定时器;TIM5 作为从定时器,ETR 模式,prescaler 和 counter perriod 根据细分倍数和预期转动角度计算好
启动时设定 TIM5,开启 TIM5,开启 TIM8 pwm,脉冲够数量后进 TIM5 update 中断,在中断服务里关闭 TIM8 pwm,关闭 TIM5
目前测试 128 细分下,25600 个脉冲一圈,1 秒 1 圈,每次转一圈,重复几百次,没有观察到累计误差

想优化成不需要中断服务参与的方式:
把从定时器 TIM5 的 Trigger output 打开,Trigger event 选择 update,主定时器 TIM8 slave mode 选择门控,Trigger source 选择 TIM5
此时测试 TIM8 不工作,不输出足够数量的脉冲,TIM5 不会触发 update,门控逻辑是反的
后来把 TIM5 的 Trigger event 改成 Enabe(CNT_EN),测试 TIM8 是可以输出脉冲的,但仍然需要在中断服务参与才能关闭

是否把 TIM5 设为 one pulse mode 就好了?或者有没有方法可以反转门控正负逻辑?

网友:
这种的不如用TIM UP溢出触发DMA控制任意IO BSRR寄存器实现脉冲控制。

楼主:
好的硬汉哥,等到了公司试一试

网友:
每发出1个Pulse触发1次中断,或者级联TIM触发指定次数后中断

楼主:
感谢回复,这周在忙别的,实验有了结果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