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H743 AD7606 DMA异常

楼主(2023-03-07):
移植了V7用户手册第77章DMA双缓冲驱动AD7606例程,程序能正常跑起来,DMA源0x68000000处数据一直在更新,DMA也能进半传输和传输完成中断,但是DMA目的地g_sAd7606Buf处数据只更新了一次就不更新了,不知道为啥。还有一个疑问,我AD7606接的Bank1的第三片,每次转换8个通道,8个两字节共16字节数据,那么ad7606转换的数据应该是从0x68000000开始往后共16字节这片内存上一直更新,但为啥实际调试时从0x68000000往后很大一片内存上的数据都更新了ad7606的数据

网友A:
你的MPU/Cache配置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PU/Cache配置没。

我直接用手册里的工程修改后DMA目的地这个数组会一直更新了,但是从0x68000000开始很大一片内存仍然一直更新ad7606的数据  MPU配置如下,配置MPU_ACCESS_CACHEABLE或MPU_ACCESS_NOT_CACHEABLE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PU/Cache配置没。

我直接用手册上的工程修改后DMA正常工作了,DMA目的地g_sAd7606Buf里面的数据会一直更新,但0x68000000往后的一大片内存还是一直更新ad7606的数据 MPU配置如下  MPU_ACCESS_CACHEABLE或者MPU_ACCESS_NOT_CACHEABLE都会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手册上的工程修改后DMA正常工作了,DMA目的地g_sAd7606Buf里面的数据会一直更新,但0x68000000往 ...

硬汉哥能帮我看下我的工程吗 我用pwm驱动ad7606转化,将ad7606的busy脚设置为外部中断触发DMA将数据从0x68000000搬到内存,现在ad7606能正常工作但是外部中断触发DMA这块有问题,DMA目的地的数据一直在更新但数值都是一样的并且和ad7606的数据不对应,并且DMA半传输和传输完成中断都没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手册上的工程修改后DMA正常工作了,DMA目的地g_sAd7606Buf里面的数据会一直更新,但0x68000000往 ...

配置如下 能进这两个中断 进不了半传输和传输完成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如下 能进这两个中断 进不了半传输和传输完成中断

你的配置图片你没有上传上,另外特别是你的DMA配置,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配置图片你没有上传上,另外特别是你的DMA配置,我看下

这两个中断可以进               这两个进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中断可以进             这两个进不去

按照我的那种设计,你这种的没法定时器周期控制转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