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和FreeRTOS信号量创建初值差异

楼主(2023-03-07):
最近用到了FreeRTOS,发现其中信号量创建后,直接Get会阻塞,而ThreadX的创建函数 tx_mutex_create 不会,

查找官方文档发现函数 xSemaphoreCreateBinary的说明:

信号量是在“空”状态下创建的,这意味着必须先用 xSemaphoreGive() API 函数给出信号量, 然后才能使用 xSemaphoreTake() 函数来获取(获得)该信号量。

这点与ThreadX不同。

网友A:
tx_mutex_create()是互斥信号量,FreeRTOS中对应的应该是xSemaphoreCreateMute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_mutex_create()是互斥信号量,FreeRTOS中对应的应该是xSemaphoreCreateMutex()吧

官方文档:

“互斥锁和二进制信号量极为相似,但 仍有一些细微差异: 互斥锁具有优先级继承机制, 但二进制信号量没有。 因此,二进制信号量是 实现同步的更好选择(任务之间或任务与中断之间), 也是实施简单互斥方面的更好选择。”

这是demo:

网友B:
FreeRTOS:  xSemaphoreCreateBinary 是二值信号量,还有个计数信号量和互斥信号量,本质都比较简单,就是计数值,数值多少代表可供使用的资源多少。 可以认为就是一个东西,可以用用在不同场景
                 二值信号量就是资源为1的信号量,可以用于同步,也可以用于互斥,但不支持优先级翻转,所以专门有个支持优先级翻转的mutex,这个二值信号量就是计数信号量计数为1的具体实现。

ThreadX: 也是一样的,有个通用的信号量功能,等同于FreeRTOS的二值和计数信号量,还有一个互斥信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RTOS:  xSemaphoreCreateBinary 是二值信号量,还有个计数信号量和互斥信号量,本质都比较简单,就是计 ...

是的,差异在信号量对象创建后的初值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差异在信号量对象创建后的初值状态

使用xSemaphoreCreateMutex()你就会发现和tx_mutex_create()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xSemaphoreCreateMutex()你就会发现和tx_mutex_create()一样的效果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