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反馈] H7-TOOL 示波器功能,1Mhz采样方波CH1 通道有问题。

楼主(2023-03-07):
在1MHz的采样率时,采样深度8K,CH1的会出现干扰,波形如图。
1K、2K、4K采样深度没发现这个现象。
2MHz采样率都正常。

楼主:
启用触发后该现象消失,但是CH2会有部分干扰。

网友:
采样频率有这么高 2Mhz

网友:
楼主是怎么样的接线方式,我这里测试了下正常

触摸模式:

非触发模式:

楼主:
我这边是用探头接的,我用杜邦线也试了下,一样的情况。

并且我只使用一个通道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况

并且我只使用一个通道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我这边有两个H7-TOOL,试了一下都是一样的情况。
我晚上在找个别的电脑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用探头接的,我用杜邦线也试了下,一样的情况。

TOOL首届面的供电没问题吧,注意那个Power的电压值不要低于4.7V.

别的没有要注意的了,还是有问题的话,把你的测试现场截图和测试效果发给我们旺旺吗,让他们给你处理就行

楼主:
USB供电没啥问题,待会让采购那边反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首届面的供电没问题吧,注意那个Power的电压值不要低于4.7V.

别的没有要注意的了,还是有问题的话 ...

示波器电压调在0.5V以下回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测试了几次后发现是超出量程后回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几次后发现是超出量程后回出现这个情况

好的,那没问题了,测量的信号要在量程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