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个基础问题,运放正负电源供电,正负电源应如何产生?

楼主(2023-03-07):
请教一下,最近要使用TL082运放芯片,想做个验证板先,TL082需要正负电源供电,手上只有单通道直流电源,应该如何给运放供电? 用开关电源或者LDO产生正负电压吗?感激不尽

网友A:
icl7660等。有负电压芯片。79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l7660等。有负电压芯片。7905.

谢谢,感激不尽,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l7660等。有负电压芯片。7905.

是否感谢您的回复,冒昧我在询问一下,如果我有一台双路直流电源,是不是设置成串联模式,如何ch1正极输出正电压,ch1的负极接入测试板的0v,ch2的负极为负电压。这样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感谢您的回复,冒昧我在询问一下,如果我有一台双路直流电源,是不是设置成串联模式,如何ch1正极输 ...

应该共地,然后运放正负电压供电。

网友C:
我用过的,能输出-5V的国产芯片有圣邦微的SGM3204,沃芯的M4001(DC-DC),国外的TI有一些可正可负的DC-DC芯片,比较常见的有TPS5430,且官方有相应的负电压输出的设计说明。

网友:
我以上所列,均是直接由正电压输入转负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共地,然后运放正负电压供电。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的,能输出-5V的国产芯片有圣邦微的SGM3204,沃芯的M4001(DC-DC),国外的TI有一些可正可负的DC-DC芯 ...

谢谢您的回复,我去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
有A1212S这类的隔离电源模块,应该可以参考

网友(2023-07-26):
小电流的可以使用电荷泵,圣邦微有几款还可以

网友:
用金升阳的电源模块就可以。 小功率的大概10块钱一个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感谢您的回复,冒昧我在询问一下,如果我有一台双路直流电源,是不是设置成串联模式,如何ch1正极输 ...

这个要建立在你的电源是浮地的情况,你的地和大地不是相连的。一般的直流稳压电源都可以这样操作。你说的运放电路,功率不大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电荷泵芯片,功率大需要使用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