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AN总线能挂多少设备

楼主(2023-03-07):
看了硬汉的CAN专题教程,有一些疑问:
1、CAN总线上最多能挂多少个设备;
2、比如我有10个设备挂在总线上,我上位机发送数据,怎么确保每个都收到了呢;如果要确保一发一收是不是要用CANOpen的SDO模式;
3、像modbus读下位机数据那样,CAN也是要先发读数据命令,在收到回送吗?还是,下位机,主动发?

网友:
1、你的PHY芯片手册上一般都有标注,另外响应的ISO CAN标注上也有对应的节点数说明
2、CAN有ACK应答信号的,你的CAN控制器有对应的标志位的。
3、CAN的特色是不分主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