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调试问题

楼主(2023-03-08):
问题求助:
1、debug模式时,view内看不到RTX的信息,是哪里设置不对吗,RTX用的是库的形式,如下图
2、RTX有类型freertos的申请,释放,查询剩余大小的动态内存的接口吗,没找到类似的

网友:
最好用MDK5.3x及其以上版本,楼主用的那个版本。

楼主:
把库换成source可以看到调试信息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动态内存API问题还得看看

楼主:
把RTX的库换成源文件的方式,可以看到调试信息了
动态内存方面还得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