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关于DM9161布线问题

楼主(2023-03-08):
基于V5开发板,UCOSII+LWIP实现了双网ping通(笔记本台式机都可以)。

然后自己做的板子发现DM9161可以连的上台式机,连接不上笔记本。DM9000都可以通。DM9161如果连到交换机再到笔记本,就可以正常ping通。

仔细研究下来发现自己做的板子DM9161在和笔记本自动协商速率的时候就失败了,笔记本显示10M,读9161寄存器显示100M。

将笔记本速率固定成10M全双工,即可正常ping通。

到此基本确定是9161网口部分布线的问题,所以想请教下硬汉哥,这部分布线有什么讲究的地方吗?
上面的图片是我自己做的板子,麻烦帮忙看看哪里画的不对。

网友A:
我现在不搞PCB了,看不出硬件问题,不过有一种情况会这样,就是你把RMII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设置为low,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不搞PCB了,看不出硬件问题,不过有一种情况会这样,就是你把RMII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设置为low,看 ...

好的,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这个差分线似乎没有做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不搞PCB了,看不出硬件问题,不过有一种情况会这样,就是你把RMII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设置为low,看 ...

硬汉大哥,这个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