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43+USB3300做TF读卡器,容易异常关机

楼主(2023-03-08):
我用STM32H743IIT6+USB3300做TF读卡器,电脑枚举U盘成功,但在读写TF卡过程中,速度容易突然掉下来,然后STM32H743IIT6就异常关机了。非常尴尬。
因为是异常关机,我也不好进入调试模式看是哪里问题。好像是KEIL优化等级到-3容易异常关机,-2好一点。
请教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谢谢。

网友A:
特别注意按个DMA对齐问题。模拟U盘方式下,操作SD卡的API采用非DMA方式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注意按个DMA对齐问题。模拟U盘方式下,操作SD卡的API采用非DMA方式的试试。

TF卡是采用轮询方式读写的,没有DMA。

今天我发现,一个1.65GB的大文件,用128GB的TF卡读取到电脑不会突然关机,用1TB的TF卡读取到电脑上就容易突然关机。

感觉ST的USB MSC库有BUG,不知新版本的USB库有没有支持大容量TF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TF卡是采用轮询方式读写的,没有DMA。

今天我发现,一个1.65GB的大文件,用128GB的TF卡读取到电脑不会 ...

1TB没有测试过,测试过256G和512G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