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Studio] 请教上位机通过hid.lib与下位机通讯收发变长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3-03-08):
上位机和下位机hid通讯是走的feature_report方式,上位机调用hid_setfeaturereport,若hid_setfeaturereport中的数据长度参数等于下位机的report中定位的feature长度,则发送成功;
若hid_setfeaturereport中的数据长度参度小于下位机的report中定位的feature长度一致,则发送失败;
若hid_setfeaturereport中的数据长度参度大于下位机的report中定位的feature长度一致,则只发送下位机的report中定位的feature长度;
hid_getfeaturereport中的数据长度可以是任意值,都能成功

这样就相当于只能发定长的数据包了,这样非常不灵活,请教高手,是我的方法有问题,还是只能这样使用?
但我用bushound手动设置的话,不管多少数据,都是能发送的

网友A:
正常情况下HID是这样的,不足的补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HID是这样的,不足的补0

有何办法能发不定长的吗?固件没法更新了
我用bushound测试是可以收发不定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何办法能发不定长的吗?固件没法更新了
我用bushound测试是可以收发不定长的

不定长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