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设置] DZ服务器挂死一次,持续10几分钟,重启后才恢复

楼主(2023-03-09):
2023-03-09

网友:
mpcmdrun.exe: 是微软Microsoft Windows Defender Antispyware 系统的进程,此进程可以阻止通过以电子邮件为跳板或是直接方式攻击你电脑的间谍软件和特洛伊木马,
conhost.exe  :全称是Console Host Process, 即命令行程序的宿主进程。简单的说他是微软出于安全考虑,在windows 7和Windows server 2008中引进的新的控制台应用程序处理机制。
php-cgi.exe  :一些恶意软件伪装成php-cgi.exe,特别是当位于C:\Windows或C:\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中时。因此,您应该检查PC上的php-cgi.exe进程,看看它是否是威胁。我们建议使用安全任务管理器来验证计算机的安全性。
ntpdate.exe : 被攻击后,CPU利用率会有过高的问题。
sppsvc.exe:属于“软件保护平台”服务,负责下载,安装和执行Windows和Windows应用程序的数字许可证

楼主:
2023-03-10  DZ CPU  100%

查找字符串(grep)实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