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反馈] GD32F150 选项字读写BUG, 已解决

楼主(2023-03-09):
GD32F150K8

当前BOOT版本 : V2.04 已是最新
当前APP 版本 : V2.18 已是最新
当前EMMC版本 : V2.20 已是最新
解除读保护->掉电复位->读选项字->正常
core_id = 0x1BA01477
Option bytes Address:
1FFFF800 FFFFFFFF 1FFFF802 FFFFFFFF 1FFFF804 FFFFFFFF 1FFFF806 FFFFFFFF 1FFFF808 FFFFFFFF 1FFFF80A FFFFFFFF 1FFFF80C FFFFFFFF 1FFFF80E FFFFFFFF
Option bytes data:
A5 5A FF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当前BOOT版本 : V2.04 已是最新
当前APP 版本 : V2.20 已是最新
当前EMMC版本 : V2.20 已是最新
解除读保护->掉电复位->读选项字->【异常】后面几个选项字被修改
core_id = 0x1BA01477
Option bytes Address:
1FFFF800 FFFFFFFF 1FFFF802 FFFFFFFF 1FFFF804 FFFFFFFF 1FFFF806 FFFFFFFF 1FFFF808 FFFFFFFF 1FFFF80A FFFFFFFF 1FFFF80C FFFFFFFF 1FFFF80E FFFFFFFF
Option bytes data:
A5 5A 00 FF FF 00 00 FF FF 00 00 FF FF 00 00 FF

使能读保护->掉电复位->读选项字->【异常】后面几个选项字被修改
Option bytes data:
00 FF 00 FF FF 00 00 FF FF 00 00 FF FF 00 00 FF

操作界面

操作界面

网友:
谢谢指出。

这个问题,前几天一个客户已经反馈过了,这几天要发布的微更版本2.2.0a修正,此型号将暂时仅作读写保护的选项字节设置。不再做其他选项字节的配置。

网友:
确认这个问题是V2.1.9引入的新BUG。将在 V2.2.1 版本中解决。

解除读保护 : 将无保护的完整选项字写入
使能读保护 : 将有保护的完整选项字写入

选项字可以按照自己的项目需要修改。另外对于这个片子,  FF FF 数据和 FF 00 都满足反码规则,不影响芯片功能。